[求助] nanosimgui 出现segmentation fault

楼主(2014-01-15):
运行nanosimgui 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eda/synopsys/nanosim/linux/ns/bin/scripts/nanosimgui: line 50:27685 Segmentation fault       $command $@
这是怎么回事啊?如何解决?

网友(2014-07-24):
回复 楼主:
我也碰到了这种错误,我装的是nanosim200703,你现在解决了错误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系统版本问题,你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打算换一个版本的nanosim,就是不知道哪个版本可以成功安装,我装的是nanosim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