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同一个输出PAD用两个时钟约束后,为什么report_timing只报其中一条?

楼主(2014-01-15):
在dc中对输出out,用两个CLK1和CLK2进行了约束, 这两个时钟之间没有关系;

report_timing -to [get_ports out] -max_paths 10 -slack_lesser_than 10 ; 结果只报出其中一条路径 slacker 为1.5; 另一条没有报出来;

而我用report_timing  -from [get_pin second] -to [get_ports out] -max_paths 10 -slack_lesser_than 10; 就把第二条路径报出来了slack 2.3;

我想问为什么前一种方法不能把两条路径都报出来, 而必须用后一种方法才能把第二条路径报出来?

网友:
这算不算同一条path? -nworst默认是1,不知是否有效 一个endpoint 默认report条最差的

试试看吧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言论

楼主:
回复 2#

是两个不同寄存器输出结果, 通过选择器选择输出到PAD;    之前试过 nworst, 没有作用,还是只报一条路径;

网友:
第一次报出的 path 应该有十条吧,只是十条的 slack 都小于 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那么多;  所有path应该就两条,只报出了CLK1那条path; CLK2那条没有报出来

网友:
你第一条命令加上-max_path 1000 (数字自己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