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9052在线配置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4-01-15):
现在在线配置EEPROM,EDO已经上拉,TEST已经下拉,
现在情况:该板卡插入后能正常找到9052的板卡,安装PLX软件下的driver里的驱动,在PLXMON中也能找到改板卡
问题现象:
1.PLXMON里点击eeprom图标,弹出警告窗说“no present or a blank one”;
2.选择继续,进入烧写对话框,选择下载文件,点击write,直接报告出错,报告读出数据与写入数据不符;(写入的是12345678 ,读出的是F)

主要怀疑:
1.EDI和EDO必须绑定起来吗?(即EDI和EDO用一根线连接起来,我的EDO已经上拉,我尝试过把EDI和EDO两个引脚用焊锡连起来,结果就找不到板卡了)
2.TEST需要进系统后拉一下吗?
3.我记得有一个引脚要做个处理,但忘了是哪个了;

网友:
有关于这个技术性问题,其实涉及到的问题很多。
打个浅显的比方:你将烧入的9052板卡的地址12345678当作是两个屏幕中的一个。即Y=0。这在写入中未有体现,故不是两个屏幕中一个;那末由于这两个显示屏共用一个处理器后,相当于处理频率同步而显示频率中的分辩率下降,所以当你将写入的12345678当作是一个分辩率时,便只会出现F的错误信息。
对于这一类设计,在引脚处理的时候,是Y=0这里。但是由于这类处理后,显示出来的往往是黑屏或者是白屏这个问题,一直以来解决的方案是将信号通过内置的无线转发器再进行处理。世界上不可能有两片一模一样 叶子,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对于你这个设计问题,最好是通过一个虚拟地址的承认解决这个写入中的验证问题。即时间上延续一下,不可能同步。这也是多年以来的积案。主要是用于伪装成现实服务器或者是备份中的命令干涉问题。从设计的角度来讲,这一类命令的隐藏,即F,是无法同时完成一个机器的复制的。因为备份机器也可以控制端机。所以,这一类的设计是死胡同。祝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