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板上DDR2验证

楼主(2014-01-15):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我在FPGA板上进行DDR2验证时,为啥频率最高只能达到40MHz?高于这个频率就会导致读写数据的错误。
而RTL验证却可以到达350MHz。
请高手们说一下,FPGA验证需要设置什么?怎样才能提高频率?

网友:
哪个时钟是40MHz?你用的是哪个片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示波器测试,送给DDR2的时钟是40MHz,DDR2是三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的是Xilinx FPGA

网友:
40MHz太慢了,DDR2支持到400MHz的时钟啊

网友:
电路板是第三方的还是自己画的,会不会是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14-04-02):
回复 网友A:

我们目前使用的是Xinlinx V4的板子,并且目前能够跑到40MHz,DDR2正常工作。
但是将频率提高到80MHz的时候,会发生读取第16个数据一致与第15个数据一样,并且很规律。我们怀疑可能是取数据的DQS进行了叠加,导致最后读取的数据发生了错误。

不知道高手您是如何提高速度的。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板是Xilinx V4板子,为啥说信号的完整性问题?

网友:
检查TIMING REPORT   V4本来就很难跑快

网友:
V4已经很高端了。我用spartan6的都能跑到400MHz
你仿真对了吗,先把仿真做了再说

网友(2014-05-02):
试一下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