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rive_pg_connection总报错说端口名字无效,求解!!!!

楼主(2014-01-15):
derive_pg_connection总报错说端口名字无效,求解??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33 -power_pin VDD33 -ground_net VSSD -ground_pin VSSD

Error: Pin name VDD33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round_pin option is invalid.
Error: Pin name VSSD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round_pin option is invalid.

网友:
This error message occurs when the pin name specified by  power_pin  or
       ground_pin  option  of  derive_pg_connection  does  not  exist  or have
       invalid pin type for the specified connection.

你的应该写错了吧? 用report_lib -pg_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unknow option "-pg_name"

名字是没错的 smic.13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lef文件里没有pad电源地端口名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pg_pin  只显示输入输出pin  并无pg信息

核对了工艺文件 确实端口名没错  为什么不能derive pg?

网友:
请大牛吧 我也不知道 我的lib一般都会有这种定义
nom_voltage : 1.08
Voltage Map: Voltage Name   : Voltage Value
             VDD              1.08
             VSS              0

CELL(rf128x10s): 12225.322266, b, d, s, u;

  PG_PIN(VDD):
    VOLTAGE_NAME: VDD
    PG_TYPE: primary_power
  END_PG_PIN VD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 :给core(1.2V)供电的pad有pin(VDD}显示,但是给pad(3.3V)供电的pad并没显示pin(VDD33)……   工艺库问题吗

网友:
以前碰到过因为FRAM定义的pg pin的pin type属性里没有Power/Ground只是单纯的Input, 所以derive不了。后来修改了属性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应该是这样  具体怎么修改呢 菜鸟求大神详细指导下下  拜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这样修改的,比如DVDD pin, FRAM里定义的pin type是Input, 我把它的pin type改为了Power Inpu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哪修改FRAM的属性 在Milkyway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没看到电源port呢 这是个输入pad

网友:
命令:dbSetCellPortTypes
或者
修改Lef file中定义,再重读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D:

   dbSetCellPortTypes是在ICC里面执行吗  怎么是个unknow command?

楼主:
回复 网友D:

   Foundry提供的工艺库IO库lef文件都是没有定义电源地port的,生成的FRAM自然也没有pg port?
   如此的话,那derive_pg_connection肯定不能用是吧

网友:
那你别用这个命令不就得了么,VDD33一般是IO上的,不用非得derive。你如果分电压域的话,还得改网表。你就定义VDD VSS就得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