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pad_filler报错 求助

楼主(2014-01-15):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50W"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20W"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10W"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5W"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1W"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01W" is "E". (APLUI-043)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FILL001W" is "E". (APLUI-043)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是错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显示insert 0 pad,但是莫名奇妙的又有filler出现 ,create pad ring看不到ring,derive_pg_connection不成功 PNS失败了,问题多啊

网友:
Pad 插入应该有一定的orientation constraint 比如left side 插一些方向是W的...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网友:
你先把APLUI-043这个提示里面的说明贴出来,我的ICC文档比较老,没有这个玩意儿的说明。

网友(2014-02-14):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只能加left,说我的库cell有orientation 为"E"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有了解的同学上来分享下呢,谢谢le!

网友:
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很想知道。我现在用这个命令只有左边可以插入,其他三边都不行
insert_pad_filler -cell  "PLFILLER30 。。。PLFILLER10。。。PLFILLER005"

Information :The orientation of Library cell "PLFILLER10" is "E". (APLUI-043)
。。。

there is no pad touching the top cell boundary

... total of 0 pad filler inserted

其他各个选项也都试过,都没有用。
-prefix -bounding_box -overlap_cell 都没有用,请高人热心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