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 FlASH配置模式下,FLASH中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4-01-15):
大家好!

我最近需要实现一项FPGA在线升级的功能,具体功能叙述如下:
环境:器件是spartan-6 FPGA,且FPGA同PC可以通讯,配置模式是 Master SPI模式,用的是SPI*1模式
设计要求:希望可以将新的烧写文件通过PC传至FPGA,然后FPGA将这些数据烧写至SPI FLASH中,在下次重启或复位时使FPGA可以加载新烧写的数据。

问题:通常情况下,我们会用IMPACT产生一个.mcs文件,使用专业下载线将mcs文件通过JTAG接口烧写到FLASH中;但如果使用我上面的方法进行烧写,我需要知道烧写文件在FLASH中的格式,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显然.mcs文件中的数据是不能直接烧写到FLASH中去的。不知哪位专家能告诉我FLASH中的数据格式,或者有没有哪种办法将.mcs、.bit等文件直接转换成可以直接写入flash的数据?

谢谢!

网友:
生成bin文件,里面的内容就是烧写的程序
其实你可以先烧写mcs到flash中,然后把flash中的数据读出来看看,跟bin文件的内容是一致的

楼主:
哦,是这样啊,我去试试!

网友(2015-03-31):
ALTERA FPGA也是BIN文件么

网友(2016-01-13):
只要将.bin文件写到flash中去就可以了?

网友(2016-06-02):
楼主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最近也遇到了norflash烧写问题?? ? ?

网友(2016-08-16):
回复 网友A:

  您好: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想咨询下,SPI flash能直接支持的文件格式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怎么样将.MCS格式的文件转换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