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ad_file的使用?

楼主(2014-01-15):
在dc 中是否可以使用read_file读入一个路径下的所有文件,如果可以请给个命令例子?

如果不可以,是否有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
ICC里可以读一个file_list , 你用tcl命令吧这个目录下的文件都遍历一遍 再read就可以了吧
基本是不是应该用glob?

  1. set list [glob -type f  -directory $path *]
  2. read_file $list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网友(2014-08-03):
read_file  基本淘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