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接收机mixer设计时输入匹配问题

楼主(2014-01-15):
各位大神,如果想单独流一个下变频mixer的话,采用有源混频器,那么跨导管输入端怎么匹配呢?LC的匹配还是不做匹配啊?用LC匹配面积好大啊,大家讨论讨论吧

网友:
这种问题!? 只有神能回答你! 提问也要有提问的基本知识.
1-.变频电路有主动式与被动式的区分
2-.变频电路有频带的区分
没头没脑的.....鬼才知道怎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