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一篇关于低电压bandgap的经典论文

楼主(2014-01-15):
A Sub-1-V Linear CMOS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pdf (145.06 KB , 下载次数: 217 )

网友:
Reference voltage generators with low sensitivity to the temperature and supply are commonly required both in analog and digital circuits. Since in the conventional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he output voltage Vref is the sum of the built-in voltage of the diode Vf and the thermal voltage VT of KT/q multiplied by a constant, thus Vref is usually about 1.25 V, which limits a low supply-voltage operation below 1V. This paper presents a precise linear CMOS 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 circuit, which has low supply voltage. The proposed circuit is based on a novel architecture of two currents sum, one of which is proportional to Vf and the other of which is proportional to VT. In addition, by properly selecting input voltage node for operational amplifier, the problem of low supply voltage is solved without complex low supply voltage amplifier. The simulated results for this circuit using Spectre of Cadence Corporation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is about 30.67ppm/degC and that the whole circuit can successfully operate with sub-1-V supply

Published in:
High Density Microsystem Design and Packaging and Component Failure Analysis, 2005 Conference on

Date of Conference: 27-29 June 2005

Page(s):
1 - 4
E-ISBN :
0-7803-9293-0
Print ISBN:
0-7803-9292-2
INSPEC Accession Number:
9189581
Conference Location :
Shanghai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
10.1109/HDP.2005.251453

网友:
不懂得楼主说这片文章经典到哪里了?!一篇只有仿真结果,流片都没流的文章都敢说经典。

网友(2017-01-16):
回复 楼主: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