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自动添加dummy

楼主(2014-01-15):
求助:现在想在layout中自动添加dummy metal,有哪些办法?请大虾现身指教

网友A:
不管是用那一种软件, 大致上的做法是:
1. 用 dummy metal shape填满整个 design
2. Sizing up Metal shapes by space rule
3. 把dummy metal shape有碰到第一步的结果的删除掉

Here  is the example for a flatten design
============================================
cvid=geGetEditCellView();
   DummySpace=8.0; dummy to dummy space rule
   Shape2Dummy=10.0; Shapes to dummy space rule
   metal1_shapes=setof(x,cvid~>shapes,x~>lpp==list("M1" "drawing"));
   dummyWidth=15.0; Dummy shape width
   dummyHeight=15.0; Dummy shape height
   dummypitchX=dummyWidth+DummySpace;
   dummypitchY=dummyHeight+DummySpace;
   ColNumber=int((rightEdge(cvid~>bBox)-leftEdge(cvid~>bBox)+DummySpace)/dummypitchX);
   RowNumber=int((topEdge(cvid~>bBox)-bottomEdge(cvid~>bBox)+DummySpace)/dummypitchY);
   dummuList=nil;
   x0=leftEdge(cvid~>bBox);
   y0=bottomEdge(cvid~>bBox)
   for(i 0 RowNumber
      for(j 0 ColNumber
            dummyId=dbCreateRect(cvid list("M1" "dummy") list(x0+j*dummypitchX:y0+i*dummypitchY x0+j*dummypitchX+dummyWidth:y0+i*dummypitchY+dummyHeight));
            dummuList=append1(dummuList,dummyId);
      )
   )
   SizedResult=dbLayerSize(cvid,list("M1" "drawing"),metal1_shapes,Shape2Dummy)
   foreach(obj SizedResult
      OverlapDummy=dbGetTrueOverlaps(cvid,obj~>bBox,list("M1" "dummy"))
      foreach(dmy OverlapDummy
          dbDeleteObject(dmy)
      )
      dbDeleteObject(obj)
   )

网友:
能否把需求描述清楚一些呢?
1. Laker TCL 还是 Virtuoso Skill? 或是 Calibre ?
2. 要加入什么样的 Dummy Metal ? Simple Rectangle or existing Cell?

3. Design Rule ?

楼主:
为了过密度DRC,Dummy Metal最好是个cell。我现在正在学习脚本,如果能用skill和Calibre各给出一份模板就最好了,请大神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了过密度DRC,Dummy Metal最好是个cell。我现在正在学习脚本,如果能用skill和Calibre各给出一份模板就最好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
after dummy fill

after dummy fill

the snapshot of the result

网友(2014-03-29):
大神,上面的脚本如何用?能不能一步一步说说?跪谢啊!1

网友(2014-04-29):
load 就行了啊, skill 脚本!

网友(2014-07-10):
用calibre drc实现

网友:
添加dummy metal只能使用skill脚本吗?用shell脚本能实现么?

网友(2015-06-16):
    请问这个脚本怎么用啊
要是load的话,用什么快捷键啊
什么都不用修改?

网友(2015-07-22):
CalibreDRC could realize dimmy insertion

网友(2015-12-25):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用calibre操作实现自动加dummy?能说的具体一些么?小白一个

网友:
大体思路是:先填后挖

网友(2016-09-27):
不管是用那一种软件, 大致上的做法是:
1. 用 dummy metal shape填满整个 design
2. Sizing up Metal sh ...
引用 网友A:

    顶,mark

网友(2017-06-26):
calibre 怎么做?

网友(2020-07-30):
看吐了,东一句西一句,没一个说得具体的。

网友(2022-01-09):
没有看懂具体怎么解决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用那一种软件, 大致上的做法是:
1. 用 dummy metal shape填满整个 design
2. Sizing up Metal shap ...

大哥  能不能详细说下这个脚本怎么用?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2024-05-10):
哪里有这种dummy insert rule可以参考吗,这个rule只有fab内部流通吗

网友C:
用这个方法导出的gds文件为空可能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方法导出的gds文件为空可能是什么原因呀

是因为你这个cell不需要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