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chopper之后高频噪声增大

楼主(2014-01-15):
chopper的作用是将低频噪声调制到高频。未加chopper之前,输出噪声在1Hz处是uV量级。加入chopper之后,低频处噪声明显变小,几百nV吧,但是chopper频率处的噪声达到了接近1V!如果只是简单的调制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吧?文献上说有input spike,会是这个影响吗,但这个效应会在仿真时出现吗,还是很不解。电路是最简单的bandgap cell,VBE+PTAT输出那种。
初次设计这种电路,请有经验的大侠指导,在此谢过。

网友:
chopper以后滤波了么?亲?

网友:
根據能量守恆
noise power依然相同
只是被調到高頻帶去(即chopper頻率)
但是感覺到1V有點不正常
應該不可能那麼大

网友:
滤波。。。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没有滤波。但是高频处这么高的尖峰,对滤波是个挑战,必须把滤波器的高频增益设置得尽量小。我猜想是不是chopper引入了一个与chopper频率相同的量,这个量不是随机的噪声,而是一个确定性的值,经放大器放大后产生一个1V左右的分量。如果这个分量只是1/f噪声移到高频的话,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峰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开关信号被带进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确认下你的时钟,两相不交叠的裕度够不够。这么大估计是有电荷注入的影响。
    还有,你的开关管的耦合电容多大?如果电容大,降低一点开关频率试试有没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始时用了两个理想vpulse仿真的,上升时间1ns吧。运放里加的开关因为要通过大电流,所以没办法做的很小。另外诡异的是,虽然在这个频点有这么高的峰值,但时域上却没显示出来。。。只是在开关切换时有个时间很短的振荡。两个稳态之间的电压差也没有达到这个峰值。

网友:
不滤波肯定没戏。滤单一尖峰可以考虑试试notch filt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1,不是上升时间,你要在两个pulse之间留点时间空间。
    2,不是减小管子尺寸,是减小switch的频率。

网友(2014-03-30):
是不是开关管尺寸太大导致开关信号泄露了?

网友(2015-06-23):
沒有用過不知道
我也想知道加了到底有沒有其它缺點跑出來

网友(2015-08-23):
要加滤波啊

网友:
你这个是前仿真、后仿真还是芯片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