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KC705和VC709光纤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1-15):
现在实验室在调一个项目,主要是用Xilinx的KC705(Kintex-7 k325t ffg900 -2)和VC709(virtex-7 vx690t ffg1761 -2)进行SFP通信。使用的是2.5G线速率,125MHz的参考时钟。

两边使用的是aurora 8.3生成核的时候自带的example design。自发自收是没问题的,但是两边相互通信的时候会出现channel_up时断时续的现象。但是如果两个板子使用的都是相同的参考时钟(都从KC705引出同源的参考时钟),channel_up是可以建立起来并一直通的。遂猜想是不是由于参考时钟不同源造成的。

求助哪位大神,能提供一些建议或是看法么?

网友:
帮顶,以前我们不同源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当然同源肯定更好。IP核有时钟恢复电路,按理说不应该channel_up时断时续,只是有可能IP核与数据交换模块采集不稳定。当然两边晶振相差太多,造成锁相环不稳定也是有可能的,探讨一下,换成一样的晶振看看怎么样

楼主:
两个板子上的晶振是一样的。

我看xilinx有个解决方案是 先在本地端(假设是kc705)给出一个参考时钟,那么接收RX端CDR就可以恢复出来时钟RXOUTCLK,将这个时钟通过一个去抖动的芯片si5324,然后作为本地端(kc705)的参考时钟使用。但是这种方案也没有调通。

网友:
很多通信公司都是这么做的,应该可以的。帮顶,求高手解答。再有一个,你买的光模块支持多高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这种光头 AFBR-57R5APZ,速率是可以到4.25Gb/s。感觉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你当时调的时候是两边用aurora自带的example_design就通了么? 求解。

谢谢了。

楼主:
我用的那个光头是4.25Gb/s的,应该没有问题。
您说的原来通过测试的是 两边都用aurora自带的example_design,除了系统时钟 没有做其他的更改,channel_up都能一直保持么?
谢谢您。

网友(2016-05-12):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最后调通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两块K7芯片之间互联的话,channel_up 每隔一段时间会断,然后有自己起。还有想问下,你有没有遇到光纤不能热插拔的情况。

网友(2016-07-18):
我是通过修改收发器参数值解决的,弹性缓冲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一定范围内都能稳定。A7和V5的板子连,开始也是Chennel_UP不停重建中。实例里默认的值修改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