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dft问题

楼主(2014-01-16):
目前做了一个Pipeline ADC的采样保持电路,对输出波形做dft,计算SFDR,输入信号频率应该取多少,1M5M还是多少??问什么??我的采样频率为60M。谢谢大神回答....

网友:
fin=fs/N *K, K<N/2
其中N为点数

网友:
看你计划做FFT的点数,假设是1024点,那么频域FFT的频域分辨率是60M/1024.那么输入信号最好是60M/1024的整数倍。避免栅栏效应。而且FFT的窗函数选择也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做dft点数的选取有什么要求没,例如1024和8192应该是越多越好,还是有一个恰当的取值?如何算是合适?谢谢

网友:
选取的点越多,那么频谱的分辨率就越高,能够得到比较精细的结果,对研究THD有些帮助。困难是仿真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