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 srio IP核的问题

楼主(2014-01-16):
xilinx的srioIP核可以配置成ireq,iresp,treq,tresp四种通道模式,想请教一下ip核可以同时作为initiator和target吗?即四个通道可以同时工作吗?

网友(2017-04-21):
可以同时作为initiator和target。
可以同时工作。各个通道都有对应的ready信号,ip内部有仲裁,实现srio物理层的复用。

网友:
突然一下子关于srio的内容就多起来了,这个ip核我不会用,无法调通,文档也看不太懂。。当用ip核作为发起者时,我传送一个hello format的nwrite数据,但是txp txn始终保持为高电平,就是说没有发送成功。关键是初始化,我有一些疑问,例化了ip核之后,怎么样初始化呢,置位一下reset是不是就可以了,还是很复杂的,得设置一下各种寄存器?
假如楼主调通的话,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您写的调用这个ip核的控制代码呢,我尝试写过一个,就贴在论坛里,但是调不通,也没法交流,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下面的留言也说的很抽象,很简单,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真的是弄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就是不行,搞得我很伤心。希望楼主不吝赐教,小弟在此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