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电流震荡求助

楼主(2014-01-16):
求助:    采用图中的电荷泵结构,输出端暂时没有接滤波器,只接一个直流电平为0.5*VDD的电压源到地。
        放电控制信号设置成GND。    充电控制信号设置成一个脉冲,低电平有效。 但是发现pmos管的充电电流会有震荡。求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PS  再看了下电路 又有了一些想法: 运放采用的是R2R的折叠放大结构,应该是稳定的。    电路中左边支路是存在负反馈而右边支路是正反馈。因此当放电时,pmos关断 正反馈也就不存在,所以放电是正常的,但是充电时nmos关断 pmos导通 因此正反馈通路存在所以会有电流震荡,想问下其他人做的cp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呢??有无改善方法呢?
PS2 :问题刚解决了  确实是运放负反馈环路这边出了问题。  运放单独测试时稳定的,之前测电荷泵稳定性时右侧的正反馈没有断开而是pmos给低电平,nmos高电平。让它充电和放电同时进行,这时候测出来负反馈是稳定的。刚才将右侧正反馈完全断开,运放负端固定电平再测时显示不稳定。补偿后再看就没有震荡电流了。
   谢谢各位

网友:
震荡了,有OP的地方需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
opamp的问题吧。。
如果输出直接电压源的话,相当于小信号地,正反馈就已经很弱了。估计是opamp本身没设计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pmos控制管保持低电平 nmos控制管保持高电平 一直保持充电和放电状态 就不会震荡 ·· 如果是脉冲控制就有震荡。 这种带开关操作后好像普通的小信号稳定分析好像又不适用了  这种该怎么分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本身是稳定的,形成的反馈后就不会分析了···正准备看看 你说的那本书 看看这种带开关操作的电路的稳定性分析··

网友:
运放只能采用一阶

网友:
环路相位裕度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仿运放稳定,是把运放单独拿出来仿,还是在charge pump环路里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运放负反馈环路这边出了问题。  之前测稳定性时右侧的正反馈没有断开而是pmos给低电平,nmos高电平。让它充电和放电同时进行,这时候测出来负反馈是稳定的。刚才将右侧正反馈完全断开,运放负端固定电平再测时显示不稳定。补偿后再看果然没有再震荡电流了。   多谢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