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dft_drc时,出现错误,找不到tmax32

楼主(2014-01-16):
问题如题,无法进行dft_drc,请问tmax32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个问题好比准备做饭但是找不到锅

网友:
看tmax装在什么地方,把/bin目录加到PATH环境变量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误提示是这样的Error:Could not find /apps/Synopsys/dc-2010.03-SP5/linux/syn/bin/tmax32,然后我看了bin/目录下,确实没有tmax32,是不是缺少这个文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含有tmax32的目录找到了,但是在linux系统中,怎么样加到path环境变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的是icc的tmax32,dc的没有,icc的能在dc中使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tetramax的tmax32能不能用于dc的dft_drc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tmax32做dft-drc检查需要spf文件,spf是scan的描述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有没有dc的tmax32这个文件,能不能给一个啊,我现在比较着急使用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