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PC8270+16bit NOR FLASH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4-01-16):
参考一块别人用过的MPC8270小板子,除了CPU小系统,没什么功能,比较简单。用了16位NOR FLASH启动。问题就在于一直启动不了。
硬件配置字反复检查了十几遍,不可能有什么错误了。用ICE仿真器,读第一条指令,发现奇怪之处在于第一条指令用FLASH烧片机写的是 48000039,而在仿真器里看到的是高低16位相同:48004800.所以无法单步走。而如果把指令写入CPU片内双口RAM,是可以单步执行的,初步证明硬件没什么问题。
由于参考板是用BDI2000调试的,恰好找到一个BDI3000仿真器能用,就用原配置文件连上去看看。虽然能连上,但奇怪的是,rdump导出寄存器的值,几乎所有寄存器都是全0的值,包括IMMR寄存器。
用这个BDI3000和原配置文件,加上原板子,相当于复现原来的调试环境,但奇怪的是,rdump导出寄存器都是全F的值。也不能正常访问到FLASH中的数据,非常奇怪。由于原板子是2006年开发的,找不到原开发者讨论,只好网上求助了。
原BDI2000的配置文件主要部分:
[INIT]
WREG     MSR             0x00003002       ;MSR      -- ME,RI,FP
WM32      0x000101A8     0x00000000       ;IMMR : internal space @ 0xF0000000
WM32      0x00010004     0xFFFFFF03       ;SYPCR
;
; Chip select
;
; FLASH (16MB)
WM32      0x00010100      0xFFE01001      ;BR0
WM32      0x00010104      0xFFE00C64      ;OR0
CHIPTYPE    AM29BX16   ;
CHIPSIZE    0x200000    ;
BUSWIDTH    16          ;The width of the flash memory bus in bits (8 | 16 | 32 | 64)

楼主:
示波器看过CS0时序,确实看到读32位数据,只有一次片选低电平有效。按理说16位读2次组成32位,应该有2次片选。但不知为什么这里只有一次,参考原板也是一次。
如果是用8位NOR Flash,我还是很有把握搞定它的,毕竟本人调试过多次新板子了,还没失败过。可这次16位的,第一次用,搞了很长时间了,确实搞不定了。
如果谁能协助把FLASH上的程序跑起来(一条指令即可证明),个人可以出一千元的费用。硬件工具都有(烧录器一个,仿真器三台不同种类的,全都试过)。 地点在北京
Q, 二三8096四096

楼主:
BDI>info
    Target CPU        : MPC8280/8220/5200 (Zeppo)
    Target state      : debug mode
    Debug entry cause : instruction address breakpoint
    Current PC        : 0xfffffffc //这个初始值应该是0xfff00100
    Current CR        : 0xffffffff
    Current MSR       : 0x00003002
    Current LR        : 0xffffffff
BDI>
BDI>
BDI>
BDI>rd immr
immr           : 0xffffffff  -1
BDI>rm immr 0xf0000000
BDI>
BDI>rd immr //IMMR寄存器修改不了
immr           : 0xffffffff  -1
BDI>

楼主:
上电后,导出所有寄存器:

BDI>rdump
sp             : 0xffffffff  -1
xer            : 0xf000ffff  -268369921
lr             : 0xffffffff  -1
ctr            : 0xffffffff  -1
dsisr          : 0xffffffff  -1
dar            : 0xffffffff  -1
dec            : 0x00000000  0
sdr1           : 0xffffffff  -1
srr0           : 0xffffffff  -1
srr1           : 0xffffffff  -1
csrr0          : 0xffffffff  -1
csrr1          : 0xffffffff  -1
tbl            : 0xffffffff  -1
tbu            : 0xffffffff  -1
sprg0          : 0xffffffff  -1
sprg1          : 0xffffffff  -1
sprg2          : 0xffffffff  -1
sprg3          : 0xffffffff  -1
sprg4          : 0xffffffff  -1
sprg5          : 0xffffffff  -1
sprg6          : 0xffffffff  -1
sprg7          : 0xffffffff  -1
ear            : 0x8000000f  -2147483633
tbl            : 0xffffffff  -1
tbu            : 0xffffffff  -1
svr            : 0x00000000  0
pvr            : 0x80822014  -2138955756
ibcr           : 0x000000ff  255
dbcr           : 0x000000ff  255
mbar           : 0xffffffff  -1
dabr2          : 0xffffffff  -1
ibat0u         : 0xffffffff  -1
ibat0l         : 0xffffffff  -1
ibat1u         : 0xffffffff  -1
ibat1l         : 0xffffffff  -1
ibat2u         : 0xffffffff  -1
ibat2l         : 0xffffffff  -1
ibat3u         : 0xffffffff  -1
ibat3l         : 0xffffffff  -1
dbat0u         : 0xffffffff  -1
dbat0l         : 0xffffffff  -1
dbat1u         : 0xffffffff  -1
dbat1l         : 0xffffffff  -1
dbat2u         : 0xffffffff  -1
dbat2l         : 0xffffffff  -1
dbat3u         : 0xffffffff  -1
dbat3l         : 0xffffffff  -1
ibat4u         : 0xffffffff  -1
ibat4l         : 0xffffffff  -1
ibat5u         : 0xffffffff  -1
ibat5l         : 0xffffffff  -1
ibat6u         : 0xffffffff  -1
ibat6l         : 0xffffffff  -1
ibat7u         : 0xffffffff  -1
ibat7l         : 0xffffffff  -1
dbat4u         : 0xffffffff  -1
dbat4l         : 0xffffffff  -1
dbat5u         : 0xffffffff  -1
dbat5l         : 0xffffffff  -1
dbat6u         : 0xffffffff  -1
dbat6l         : 0xffffffff  -1
dbat7u         : 0xffffffff  -1
dbat7l         : 0xffffffff  -1
dmiss          : 0xffffffff  -1
dcmp           : 0xffffffbf  -65
imiss          : 0xffffffff  -1
icmp           : 0xffffffbf  -65
rpa            : 0xfffff1fb  -3589
hid0           : 0xffffffff  -1
hid1           : 0xf8000000  -134217728
iabr           : 0xffffffff  -1
hid2           : 0x0807e0e0  134734048
dabr           : 0xffffffff  -1
iabr2          : 0xffffffff  -1
siumcr         : 0xffffffff  -1
sypcr          : 0xffffffff  -1
swsr           : 0xffff      65535
bcr            : 0xffffffff  -1
ppc_acr        : 0xff        255
ppc_alrh       : 0xffffffff  -1
ppc_alrl       : 0xffffffff  -1
lcl_acr        : 0xff        255
lcl_alrh       : 0xffffffff  -1
lcl_alrl       : 0xffffffff  -1
tescr1         : 0xffffffff  -1
tescr2         : 0xffffffff  -1
l_tescr1       : 0xffffffff  -1
l_tescr2       : 0xffffffff  -1
pdtea          : 0xffffffff  -1
pdtem          : 0xff        255
ldtea          : 0xffffffff  -1
ldtem          : 0xff        255
br0            : 0xffffffff  -1
or0            : 0xffffffff  -1
br1            : 0xffffffff  -1
or1            : 0xffffffff  -1
br2            : 0xffffffff  -1
or2            : 0xffffffff  -1
br3            : 0xffffffff  -1
or3            : 0xffffffff  -1
br4            : 0xffffffff  -1
or4            : 0xffffffff  -1
br5            : 0xffffffff  -1
or5            : 0xffffffff  -1
br6            : 0xffffffff  -1
or6            : 0xffffffff  -1
br7            : 0xffffffff  -1
or7            : 0xffffffff  -1
br8            : 0xffffffff  -1
or8            : 0xffffffff  -1
br9            : 0xffffffff  -1
or9            : 0xffffffff  -1
br10           : 0xffffffff  -1
or10           : 0xffffffff  -1
br11           : 0xffffffff  -1
or11           : 0xffffffff  -1
mar            : 0xffffffff  -1
mamr           : 0xffffffff  -1
mbmr           : 0xffffffff  -1
mcmr           : 0xffffffff  -1
mptpr          : 0xffff      65535
mdr            : 0xffffffff  -1
psdmr          : 0xffffffff  -1
lsdmr          : 0xffffffff  -1
purt           : 0xff        255
psrt           : 0xff        255
lurt           : 0xff        255
lsrt           : 0xff        255
immr           : 0xffffffff  -1
tmcntsc        : 0xffff      65535
tmcnt          : 0xffffffff  -1
tmcntal        : 0xffffffff  -1
piscr          : 0xffff      65535
pitc           : 0xffffffff  -1
pitr           : 0xffffffff  -1
sicr           : 0xffff      65535
sivec          : 0xffffffff  -1
sipnr_h        : 0xffffffff  -1
sipnr_l        : 0xffffffff  -1
siprr          : 0xffffffff  -1
scprr_h        : 0xffffffff  -1
scprr_l        : 0xffffffff  -1
simr_h         : 0xffffffff  -1
simr_l         : 0xffffffff  -1
siexr          : 0xffffffff  -1
sccr           : 0xffffffff  -1
scmr           : 0xffffffff  -1
rsr            : 0xffffffff  -1
rmr            : 0xffffffff  -1
pdira          : 0xffffffff  -1
ppara          : 0xffffffff  -1
psora          : 0xffffffff  -1
podra          : 0xffffffff  -1
pdata          : 0xffffffff  -1
pdirb          : 0xffffffff  -1
pparb          : 0xffffffff  -1
psorb          : 0xffffffff  -1
podrb          : 0xffffffff  -1
pdatb          : 0xffffffff  -1
pdirc          : 0xffffffff  -1
pparc          : 0xffffffff  -1
psorc          : 0xffffffff  -1
podrc          : 0xffffffff  -1
pdatc          : 0xffffffff  -1
pdird          : 0xffffffff  -1
ppard          : 0xffffffff  -1
psord          : 0xffffffff  -1
podrd          : 0xffffffff  -1
pdatd          : 0xffffffff  -1
tgcr1          : 0xff        255
tgcr2          : 0xff        255
tmr1           : 0xffff      65535
tmr2           : 0xffff      65535
trr1           : 0xffff      65535
trr2           : 0xffff      65535
tcr1           : 0xffff      65535
tcr2           : 0xffff      65535
tcn1           : 0xffff      65535
tcn2           : 0xffff      65535
tmr3           : 0xffff      65535
tmr4           : 0xffff      65535
trr3           : 0xffff      65535
trr4           : 0xffff      65535
tcr3           : 0xffff      65535
tcr4           : 0xffff      65535
tcn3           : 0xffff      65535
tcn4           : 0xffff      65535
ter1           : 0xffff      65535
ter2           : 0xffff      65535
ter3           : 0xffff      65535
ter4           : 0xffff      65535
sdsr           : 0xff        255
sdmr           : 0xff        255
idsr1          : 0xff        255
idmr1          : 0xff        255
idsr2          : 0xff        255
idmr2          : 0xff        255
idsr3          : 0xff        255
idmr3          : 0xff        255
idsr4          : 0xff        255
idmr4          : 0xff        255
gfmr1          : 0xffffffff  -1
fpsmr1         : 0xffffffff  -1
ftodr1         : 0xffff      65535
fdsr1          : 0xffff      65535
fcce1          : 0xffffffff  -1
fccm1          : 0xffffffff  -1
fccs1          : 0xff        255
ftirr1_phy0    : 0xff        255
ftirr1_phy1    : 0xff        255
ftirr1_phy2    : 0xff        255
ftirr1_phy3    : 0xff        255
gfmr2          : 0xffffffff  -1
fpsmr2         : 0xffffffff  -1
ftodr2         : 0xffff      65535
fdsr2          : 0xffff      65535
fcce2          : 0xffffffff  -1
fccm2          : 0xffffffff  -1
fccs2          : 0xff        255
ftirr2_phy0    : 0xff        255
ftirr2_phy1    : 0xff        255
ftirr2_phy2    : 0xff        255
ftirr2_phy3    : 0xff        255
gfmr3          : 0xffffffff  -1
fpsmr3         : 0xffffffff  -1
ftodr3         : 0xffff      65535
fdsr3          : 0xffff      65535
fcce3          : 0xffffffff  -1
fccm3          : 0xffffffff  -1
fccs3          : 0xff        255
brgc5          : 0xffffffff  -1
brgc6          : 0xffffffff  -1
brgc7          : 0xffffffff  -1
brgc8          : 0xffffffff  -1
i2mod          : 0xff        255
i2add          : 0xff        255
i2brg          : 0xff        255
i2com          : 0xff        255
i2cer          : 0xff        255
i2cmr          : 0xff        255
cpcr           : 0xffffffff  -1
rccr           : 0xffffffff  -1
rter           : 0xffff      65535
rtmr           : 0xffff      65535
rtscr          : 0xffff      65535
rtsr           : 0xffffffff  -1
brgc1          : 0xffffffff  -1
brgc2          : 0xffffffff  -1
brgc3          : 0xffffffff  -1
brgc4          : 0xffffffff  -1
gsmr_l1        : 0xffffffff  -1
gsmr_h1        : 0xffffffff  -1
psmr1          : 0xffff      65535
todr1          : 0xffff      65535
dsr1           : 0xffff      65535
scce1          : 0xffff      65535
sccm1          : 0xffff      65535
sccs1          : 0xff        255
gsmr_l2        : 0xffffffff  -1
gsmr_h2        : 0xffffffff  -1
psmr2          : 0xffff      65535
todr2          : 0xffff      65535
dsr2           : 0xffff      65535
scce2          : 0xffff      65535
sccm2          : 0xffff      65535
sccs2          : 0xff        255
gsmr_l3        : 0xffffffff  -1
gsmr_h3        : 0xffffffff  -1
psmr3          : 0xffff      65535
todr3          : 0xffff      65535
dsr3           : 0xffff      65535
scce3          : 0xffff      65535
sccm3          : 0xffff      65535
sccs3          : 0xff        255
gsmr_l4        : 0xffffffff  -1
gsmr_h4        : 0xffffffff  -1
psmr4          : 0xffff      65535
todr4          : 0xffff      65535
dsr4           : 0xffff      65535
scce4          : 0xffff      65535
sccm4          : 0xffff      65535
sccs4          : 0xff        255
smcmr1         : 0xffff      65535
smce1          : 0xff        255
smcm1          : 0xff        255
smcmr2         : 0xffff      65535
smce2          : 0xff        255
smcm2          : 0xff        255
spmode         : 0xffff      65535
spie           : 0xff        255
spim           : 0xff        255
spcom          : 0xff        255
cmxsi1cr       : 0xff        255
cmxsi2cr       : 0xff        255
cmxfcr         : 0xffffffff  -1
cmxscr         : 0xffffffff  -1
cmxsmr         : 0xff        255
cmxuar         : 0xffff      65535
si1amr         : 0xffff      65535
si1bmr         : 0xffff      65535
si1cmr         : 0xffff      65535
si1dmr         : 0xffff      65535
si1gmr         : 0xff        255
si1cmdr        : 0xff        255
si1str         : 0xff        255
si1rsr         : 0xffff      65535
mcce1          : 0xffff      65535
mccm1          : 0xffff      65535
mccf1          : 0xff        255
si2amr         : 0xffff      65535
si2bmr         : 0xffff      65535
si2cmr         : 0xffff      65535
si2dmr         : 0xffff      65535
si2gmr         : 0xff        255
si2cmdr        : 0xff        255
si2str         : 0xff        255
si2rsr         : 0xffff      65535
mcce2          : 0xffff      65535
mccm2          : 0xffff      65535
mccf2          : 0xff        255
BDI>

网友(2014-02-26):
从dump出来的寄存器值看,仿真器没有正确的复位处理器8270.  请问配置字写在flash的什么位置了?  你可以正常的dump出flash内容吗?

网友:
from bdi,

reset
rdump

check HCW/LCW

where are you loading that from ?
does it load correctly or not ?

need to debug that first

next post schematic of NOR to LB including addr, data, WE, CS, CE pins

网友:
FLASH 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