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片内128KB的flash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14-01-16):
soc片内128KB的flash是如何实现的?是不是要在总线上加flash控制器?另外,就算有flash控制器,貌似不能像例化ram,rom一样例化flash啊,那怎么做的128k flash?

网友:
什么意思。。 向foundries要flash,包括verilogmodel。

楼主:
回复 2# liangyi790328_8 嗯,知道了,你说得对。那soc内部要加flash控制器,处理器才能访问片内flash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得问foundries

网友:
基本都是单片机会用吧,大型SoC上基本用不到

网友(2014-05-11):
现在大型的soc也有会用的了哦

网友:
SFLASH为什么要做在SOC内部呢?
SFLASH的一般都是NOR技术实现,你是做BOOT用还是存储用?

网友(2014-08-05):
SOC上也有用的

网友:
SoC 上会用的,而且越来越常见,因为eflash的读写需要特殊的时序,不能one cycle read所以 eflash controller是必须的。 在前端设计中只要在eflash controller中实例化仿真模型就可以了。在fpga emulation的时候一般用SRAM来代替他。综合的时候用eflash厂商提供的.lib .db文件,后端应该也有相应的文件来加入到设计中

网友:
flash controller自己写的,  flash hard IP从fab拿,我说mcu 这种

网友(2014-09-09):
采用嵌入式Flash,flash接口有个控制器,主要是擦除、读写控制信号的控制作用。

网友(2014-10-13):
楼主,你现在eflash controller自己编写好了吗,我最近也在做,可以交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的cycle和delay,需要怎么设计controller?

网友(2014-11-12):
flash controller自己写的,  flash hard IP从fab拿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最近也在做eflash control,有个问题:erase只有macro和page erase两种,如果只写一个字的数据,要怎么实现。

网友:
和flash芯片类似,只是集成进去了而已

网友:
如果是NAND flash的话,一般不会放在芯片内的,而是放在芯片外部,芯片内只放控制器。

网友(2021-04-06):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实现的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flash不能改一个字节,只能先把目标地址所在页的所有数据读出来,然后页擦除,改动某个数据,最后写回去。或者可以外挂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