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FPGA的IP core

楼主(2014-01-16):
用FPGA生成的block memory 的IP core,读数据,为什么推迟了三个周期,请教大家。
SPEC上没有提到会推迟三个周期。

网友:
详情请你检查你生成IP Core时候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帮忙check一下,呵呵,我感觉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If you read data sheet, from Address to Data output valid, you have three clock latency. You can check if that's the case.

网友:
你没看见是一个周期延时吗,多的延时是你自己写的程序造成的,用的非阻塞赋值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的read first模式,貌似不是3个周期的delay,请麻烦看一下,呵呵,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没看懂,麻烦解释一下,great post, 我配置有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 我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仿真波形,直接看的memory端口不会是自己逻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看到的data sheet,没有3个周期的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将FPGA生成的IP core代码提取,在其他的仿真环境使用,行为是一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