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PEX碰到的关于m和fingers的问题

楼主(2014-01-16):
最近设计一个VCO,画完版图之后后仿时碰到一个诡异的问题,希望哪位有经验的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完成PEX之前在calibre view setup对话框里面必须要在Reset Property对话框里面填入:fingers=1 m=1;这样得到的calibre里面所有元件的fingers和m都会被置为1。但是这里有问题,以一个nmos(M0)为例,W/L=1u/1u,fingers=10,m=1,此时total_m为10,此时PEX会得到十个nmos,他们的property为:W/L=1u/1u,fingers=1,m=1,但是total_m的参数仍然为10(不可编辑) 。只有把M0表示成M0<0:9>这样的总线方式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我还试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icfb的命令窗口输入:mgc_eview_globals->importSchematicProperties=nil,此时PEX完成之后没有任何warning和error,但是你会发现电容的值出现了问题,例如一个5u*5u的电容应该为20fF,但是在pex得到的calibre view里面值竟然是112fF,这是你虽然对这个mimcap的属性进行编辑然后改回来,他的电容值就正常了。

现在感觉只有将原理图所有元件的m和fingers都置为1,把所有的元件用总线的方式表示并联,串联电阻必须真的在原理图用串联方式表示,而不能在pcell里面选中serie来表示,原理图和版图必须完全对应才能得到正确的calibre。

求高手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calibre的版本是2008.1_20.15,用的是TSMC18MMRF的PDK

网友(2014-07-23):
不知道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4-10-11):
同样的问题~~同问,不知道楼主现在解决了没

网友:
我用楼主的方法,在Reset Property中添加了FINGERS=1和M=1,但是出来的版图依旧是FINGERS为原来数量。。。

网友:
电路上修改下NMOS的参数试试,total_m的计算方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一堆吧,手动改不现实,最后做脚本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改不是更容易?为啥还专门写个脚本?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改呀~~这个要咋改,求教~~~器件多的话脚本也要跑好一会儿

网友:
:%s/m=10/m=1/g   不知道确切需求啊,这个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改哪个文件哪个值能否提点一下,是PEX规则里面的文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因为有脚本,倒不算迫切,就是麻烦一点,跑一个脚本要几分钟吧。

我不知道这个要在哪个文件里改,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2018-07-08):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