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中如何跨行匹配

楼主(2014-01-16):
tcl中如何跨行匹配, 求正则表达,谢谢!

网友:
试试看这个:

regexp
-line

Enables newline-sensitive matching. By default, newline is a completely ordinary character with no special meaning. With this flag, “[^” bracket expressions and “.” never match newline, “^” matches an empty string after any newline in addition to its normal function, and “$” matches an empty string before any newline in addition to its normal function. This flag is equivalent to specifying both -linestop and -lineanchor, or the (?n) embedded option (see the re_syntax manual p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版主:

    regexp -line应该只对单行进行操作,属于行敏感,
    我如果在多行匹配,应该用 -inline, 我已经尝试过并且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