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XIE背板设计,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1-16):
现在做了一个背板,有PXIE(X4)和PCIE(X4)的外围槽,PXIE外围槽只接了电源、  地 、 发送信号差分对(4对)、  接收信号差分对(4对)、PERST#、REFCLK+-但是将PXIE板卡的板卡插到我做的背板上,没有识别到未知设备;PCIE插槽是好的,可识别,请问PXIE还需要接什么信号吗?

网友:
首先,关于PCI-Express系统的信号完整性问题导致的不能识别设备的问题先不讨论

网友:
从您的描述来看,您似乎设计的是一个PXI-Express和PCI-Express混合背板,这种系统设计有一个常见问题,
1.在PCI Express Card Electromechanical Specification中,PCIE差分对定义为PETpx/PETnx和PERpx/PERnx,规范中规定系统板将PETpx/PETnx接PCIE Device的发送端,外围卡将PETpx/PETnx接PCIE Device的接收端;同时,系统板将PERpx/PERnx接PCIE Device的接收端,外围卡将PERpx/PERnx接PCIE Device的发送端。也就是说在设计PCIE系统时,母板或背板在PCIE差分对布线时不进行收/发交叉,直接将系统槽的差分对与外设槽的差分对按照PCIE的电气规范连通

网友:
2.而PXI Express Hardware Specification中并未对PCIE信号差分对在背板上的路由模式作出显式规定,但是,PXI Express是基于CompactPCI Express规范的扩展,所以PXI Express产品首先需要遵照CompactPCI Express规范设计,在CompactPCI Express规范中规定yPETpx/yPETnx无论是在系统板还是外围卡都是接对应设备的发送端;yPERpx/yPERnx无论是在系统板还是外围卡都是接对应设备的接收端;也就是说,在CompactPCI Express规范中,背板需要进行PCIE差分对的收/发交叉

楼主:
非常感谢,我将TX和RX反过来接之后,能够查找到未知设备。

网友(2015-10-13):
回复 网友A:

你好,目前正在做PXIe的一个数据采集卡,我不确定PCIe的信号线连接是否正确。图片是我连接原理图,1PETP接到了FPGA的TX端,1PERP接到了FPGA的RX端,按照协议应该是这么接的,另一张图是PXIe规范里接插件信号定义。第一次做PXIe,不确定理解是否正确,希望得到你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看你的图,能用/识别才是 鬼了,,,
建议下载个PCIe规范看一下
或者简单来说,你知道KEY前的那些PIN的意思是什么才可以用

想当年,10年以前,PCIe没有流行的时候我就把服务器的4x 信号弄出来接到INTEL的恶PCI-X桥上带了16个设备,,,intel 的PCIE- PCI-X桥就是牛,除了价钱不好,啥都好,,,跑题了

网友(2015-12-14):
回复 网友A:
你好,在设计PXIe板卡时,如果使用FPGA自带的pcie IP核,硬件连接时,是不是需要将FPGA上的MGTTXN/P连接至PXIe机箱中的XJ3接插件的PETn/p,MGTRXN/P连接至PXIe机箱中的XJ3接插件的PERn/p?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在设计PXIe板卡时,如果使用FPGA自带的pcie IP核,硬件连接时,是不是需要将FPGA上的MGTTXN/P连接至PXIe机箱中的XJ3接插件的PETn/p,MGTRXN/P连接至PXIe机箱中的XJ3接插件的PERn/p?望指教!

网友(2016-08-16):
各位大神,我使用PEX8311桥片做了一块PXIE板卡,插在NI机箱上不识别,但是使用PXIE转PCIE转接卡转接到普通电脑上可以识别,功能调试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大神能给点提示,在此谢过。

网友(2017-07-18):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现在在自己做pxie的板卡但是NI的机箱无法识别。。请问您所说的KEY之前的Pin是哪些管脚呢??能指点我一下嘛

网友C(2021-09-27):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那儿有最新的CompactPCI® Express Specification规范不?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那儿有最新的CompactPCI® Express Specification规范不?

哥们,你是在做背板还是设备板可以交流下吗wx:zsq3133747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