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signware和synthetic_library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1-16):
求教求教求教,请问:
1、DesignWare是前端的代码里写好,然后综合时把synthetic_library的位置选对就OK了么?对于综合的人还需要做什么?2、synthetic_library里的.sldb是根据什么选的,也就是说set synthetic_library [concat .......],我都需要选哪些.sldb,根据什么?
3、designware里的synthetic_library是DesignWare里自带的么?这个库只是一个模型么?具体工艺根据这个模型用自己的工艺去完成这个cell或module么?

谢谢大哥大姐们!!!!

网友(2014-09-12):
这个问题都没有人回答?现在eetop真的衰退了。。。。。

网友:
dw是synopsis的一个算法库, 综合的时候自动调用的,
具体用法忘了 ,

网友(2014-12-05):
1、DesignWare是前端的代码里写好,然后综合时把synthetic_library的位置选对就OK了么?对于综合的人还需要做什么?
综合只要指定: set synthetic_library dw_foundation.sldb
2、synthetic_library里的.sldb是根据什么选的,也就是说set synthetic_library [concat .......],我都需要选哪些.sldb,根据什么?
这句话就是设置dw 对应的库文件 set synthetic_library $path/dw_foundation.sldb
3、designware里的synthetic_library是DesignWare里自带的么?这个库只是一个模型么?具体工艺根据这个模型用自己的工艺去完成这个cell或module么?
designware是synopsys 公司优化的一些基本单元,是工具自带的lib(license 收费),designware 实际就是一些IP,是由基本的逻辑门搭建而成,在综合的时候,工具根据具体工艺替换对应的单元

网友(2016-01-19):
designware就是DC提供的一系列优化过的算法单元,比如加法 乘法
使用时候只需要设定synthetic_library 位对应的库即可,从compile的时候会自动调用。
如果你有ultra权限,即compile_ultra,那么在使用dw的时候不需要设置synthetic_library,
如果没有ultra权限,那么需要设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我只需要在RTL中写一个C<=A+B这样的代码,DC就能在我compile_ultra的时候自动根据我的约束的要求选择合适的designwareIP?就不需要其他的设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对于大规模的设计不可能每个算法符号,都进行指定,这样太麻烦。DC 的综合的原则是:minimum Area to satisfy the  tim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6-11-10):
学习了,明白了

网友(2017-11-09):
请问有更加详细一点的关于DC映射、优化算法的回答或者文档吗,想了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9-01-05):
学习学习,感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