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 DC稳定后开关一大一小

楼主(2014-01-17):
各位好,我的峰值电流模式DC DC升压开关芯片,在输出5v时稳定后,开关出现一个占空比大一个占空比小的情况,但是在输出4.5v或以下就没有,请问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呢?个人感觉是bandgap 5v时候变得不稳定,可是总觉得bandgap不应该性能这么差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5V是恒压吧,环路不稳定,占空比大或者占空比小,有可能是没有加入谐波补偿电路,有可能环路补偿没有做好。4.5V应该是限流了, 已经不是恒压环了,所以也就么得稳定性一说,输入多少能量,乘上效率,输出就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3.6v输入,占空比没有达到一半以上,应该不会不稳定吧,这个时候bandgap的输出却是一大一小,但我不确定是基准的一大一小影响了环路,还是环路的不稳定影响了基准,或者却是想你说的,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占空比没有达到一半以上,忽略谐波问题。
    BG的电源是输入电压,进入限流状态,就是稳定的,说明BG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你可以再多做些实验验证。
    占空比一大一小,应该是EA的输出不稳定。那你看看电路里面EA的输出,能通过某些途径耦合到BG上面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显是ramp compensation不够啊,楼主继续加大ramp slew rate。   不是占空比小于一般就不要补偿了,还要考虑到电流环的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那如果我完全不加补偿,直接依靠电流采样来和EA比较,有什么不稳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一下,确实是电流采样初始值的选取问题会影响这儿结果,大神可否明示电流环的在小于50%占空比时考虑的稳定性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50%的时候电流环的相位裕度为零,电流环里面的扰动不会增加也不会衰减,这样就不太好。   如果要能得到合适的相位裕度,就能很好地衰减扰动电流,比如45度,那么在占空比是25%的时候就要开始补偿,
  补偿的力度是[(D-0.25)/(1-D)]倍的电流上升沿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对对,我刚刚也想了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不考虑占空比小于百分之50的补偿的话,假设系统还是稳定的,但是相位裕度太小,他从扰动到稳定需要经历的时间太长,所以在仿真的时间段内肯恩都还没有稳定下来,对不对啊

网友:
    Very nice,说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样子的,仿真开关信号的时候速度太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大神,我再问个具体的问题,这个电流环的相位裕度具体怎么求呢,或者大概怎么求,你说的相位45度就要在占空比25%的时候补偿是怎么的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