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s on the fly使用

楼主(2014-01-17):
最近用gof做过几个项目,eco确实比较快,但是调用的资源比较复杂比较多,不如手工来的简洁。我试过几次让gof调用sparecell里面的cell进行eco,但是gof会报我的资源不够,无法继续下去,最后只能手工eco,其实是很简单的修改,完全可以利用sparecell修改成功。我有点怀疑gof的实用性,不知各位使用如何!分享下使用心得!

网友:
我试用觉得蛮实用。自动是好像比手工用更多资源,但差别还可以接受。不知你的ECO是怎么一种情况,我做了一个ECO, 在端口上加AND门,很容易就MAP到SPARECELL。

网友:
我做了两种端口加AND门的测试
1. 端口是由寄存器驱动,RTL改动在模块里边还不方便,
output [10:0] abc;
reg [10:0] abc;
always @(posedge clk) abc <= nxt_abc;
因为改成这样
output [10:0] abc;
reg [10:0] abc_internal;
always @(posedge clk) abc_internal <= nxt_abc;
assign abc = abc_internal & {11{and_gate_signal}};
综合以后就有新的FLOPS产生abc_internal_reg*, GOF 会用更多的资源。不知你的情况是否类似。
所以这种情况RTL改动应在模块外面,调用instance的时候
my_module u_my_module(.abc(abc)...
assign abc_modify = abc & {11{and_gate_signal}};
这样GOF用了11个AND门,

2. 端口是由组合逻辑驱动,RTL可以改动在模块里
output [10:0] abc;
assign abc = def[10:0] + ghb[10:0];
改成
output [10:0] abc;
wire [10:0] abc_internal = def[10:0] + ghb[10:0];
assign abc = abc_internal & {11{and_gate_signal}};

综合后,GOF读进两网表,用来12个门,比手工多了一个, 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我也做了个测试,下面的代码改动了11-> ee, 看了一下网表,手工比较难,不知如何下手。
GOF竟然一个GATE都不需要,只改了八条连线。还真不错!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mac_ctrl[7:0] <= 8'h0;
   else if(tg_enable) begin
       if(local_flt) begin
          mac_ctrl[7:0] <= 8'h11;  // change to 8'hee in ECO
       end else if(rmt_flt) begin
          mac_ctrl <= 8'hff;
       end else if(sop) begin
          mac_ctrl[7:4] <= ictrl[3:0];
          mac_ctrl[3:0] <= hold_ctrl[3:0];
       end else begin
          mac_ctrl[7:0] <= ictrl[7:0];
       end
   end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结果很不错。

网友:
我发现脚本模式插入隔离与门的方法。在低功耗设计中,这常用到

my @outpins = get_pins("-output", "u_lcdcon");
foreach my $pin (@outpins){
  change_pin($pin, "AND2X1", "", ".A(-),.B(power_up)");
}

网友:
GOF的动态电路图功能非常好用,别的TOOLS电路图都是固定的。请看下面的动态GIF

网友(2015-04-05):
免费版本有4MB文件大小限制!哪位有办法解决?

网友(2016-09-06):
回复 网友B:

找seeds 算license就行

网友(2017-06-26):
designstart&dfcan  ,

在做一个ECO, 但是conformal 要算很久, 想试试 GOF, 但是官网load的版本都有 license 要求,没有license 的话, 文件size 有限制, 跪求大神分享一个破解版。请问可以给一个patch 或者算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