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差分信号的走线问题

楼主(2014-01-17):
射频电路中,差分信号走线似乎都采用交叉走线的方式。在金属线交叉的时候应该选择怎样的交叉方式,才能得到更好的匹配效果呢?

比如说,1.我两根并行的线都用metal2(平行的地方),在交叉的地方向上跳到metal3(或者向下跳到metal1).
2. 我两根并行的线分别是metal2和metal3,在交叉的地方没有跳线的问题。
3.两根并行的线用metal2(平行的地方),在交叉的地方分别跳到metal1和metal3.

这几种方法哪个更合理啊?

网友:
没做过射频。
在普通的低频模拟版图中感觉第2种用得多一点,主要是方便一点点。

网友:
我有点晕

网友:
没做过射频,差分信号我一般会用同层平行走

网友:
模拟版图普通情况下是井交叉,射频不了解

网友:
3.两根并行的线用metal2(平行的地方),在交叉的地方分别跳到metal1和metal3.

我比較建議這種

网友:
我基本上也是选择第三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能不能解释下为啥选这个嘞?跟另外两种相比,这种走线方式有什么好处?

网友:
3.两根并行的线用metal2(平行的地方),在交叉的地方分别跳到metal1和metal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选择有什么理由或者根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