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SNR求帮助

楼主(2014-01-17):
sigma-delta modulator电路在spectre中tran仿完,假设采样频率Fs是1M,测试Fin sin是1k,想导入matlab测snr等等,请问保存波形时候怎么取点?取多少点?是每隔1/Fs(1/1M=1u)保存一个点,跑10+个T(1/1k=1m)这样吗?
对fft理解不是很透彻..对输出测snr看频谱已困扰N久了...调制器输出从时域简单看是对的,一直测不出正确频谱..求帮助谢谢!

网友:
一般取65536个点就可以,仿真时间设置为65536*采样周期,然后导出结果的时候,interplot也是采样周期……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刚接触SD调制器,能详细说下SNR的仿真流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tran仿把输出(比特流)导入matlab,写代码看频谱,信噪比等等...具体看sdtoolbox里demo怎么做的~

网友:
input signal frequency fin, sample frequency fs
fin / fs = odd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