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问题

楼主(2014-01-17):
请教一个skill问题,假如我用命令唤起一个操作,比如lehicreatepath,怎么做能把这个新画的path付给一个变量?
我想得到这个path的属性信息,如果有其他方法实现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想要使用skill来创建一条path?如果是的话,我想你可以使用:

       path1=leCreatePath(geGetEditRep(hiGetCurrentWindow()) "DIFF"  list(0:0 0:10 10:10 10:20 20:20) 2)

     这样的话,具体的操作为:
     1、将在当前操作的版图里面创建一条path
     2、层次为DIFF
     3、从原点开始,经过3次拐弯,最终到达(20:20)这个点
     4、path的宽度为2

     而你需要的这条path,也被你创建出来了,对应的变量名称就是”path1“。

     有什么问题欢迎再问。我也在你创建的群里面。

网友:
path1 是变量, 可以只接找它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