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libre finder 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哪位大虾可以告诉下小弟我。怎么使我在点版图的一条线的时候,电路图同时跳到那条线上去的设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不好意思,现在才看见。

用calibre 在做lvs的时候,能那样子设置么?

网友:
能显示source的线名,但是好像不能直接跳过去。

网友:
calibre目前还没有这个功能吧,只能跳到提取的网表的电路图中

网友:
calibre目前还没有这个功能吧,只能跳到提取的网表的电路图中

同意這個說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问一下 什么工具有这个功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咯,线名可以找到,但就是自己highlight不到那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提取的网表的电路图? 是不是就是跳到已经提取网表的电路图?
那样子是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用怎么设置啊,在RVE的界面里打开你的LVS的结果就可以看

网友:
virtuoso XL 有這個功能
需 sch 和 layout
點 layout , sch 也會 highlight
點 sch , layout 也會 highlight

网友(2015-10-16):
可以的,设置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