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RCX technology出现问题

楼主(2014-01-18):
cadence 5141 , assura 316

使用assura进行DRC LVS RCX检查DRC LVS都没问题可以通过,如下图

但是在做RCX时出现了问题

关键在technology处不能选择我的工艺库?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26):
回复 楼主:

   这个其实不影响RCX的提取,只要在setup处正确选择提取参数的工艺文件即可!不了解可以提出

网友(2016-08-15):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目录!如果不管它,提取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