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SE14.2 综合过了,MAP没过是怎么回事,求帮助

楼主(2014-01-18):
我用ISE14.2编辑了一个工程,综合过了,但是MAP没过。MAP中提示一下错误:
A.ERRORlace:543 - This design does not fit into the number of slices available in this devi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esign and/or constraints.
B.ERRORlace:120 - There were not enough sites to place all selected components.
C.ERRORlace:418 - Failed to execute IOB Placement
D.ERROR:Pack:1654 - The timing-driven placement phase encountered an error.
这四个错误都是再添加上一个模块以后才有的,不添加这个模块就没有问题了,但是综合没错,应该该模块自身的问题不大。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吗?
谢谢各位!!!

网友:
占用的资源太多了,FPGA放不下了

网友:
逻辑资源不够了

网友:
或者这个模块使用了FPGA的某种特殊资源(比如serdes(高速串行IO口), CPU硬核)。但是你ISE 工程里选用的fpga没有这种资源。

网友(2014-06-08):
基本就是资源不够了,选择的芯片slice不够

网友:
资源太多了,不合理

网友:
看看那个不够用,稍稍优化一下就能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