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ple Dual_port RAM没有输出数据,求助!!

楼主(2014-01-18):
最近做的FPGA工程里面调用了ISE里面simple Dual_port RAM核,将1665个有符号数按照一定的顺序写进去,然后输出,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没有任何数据,写使能,写地址、读使能、读地址等控制信号都检查了,还是没有输出,不知道为什么,
想求大神支招,是不是这个simple Dual_port RAM核有什么讲究啊?

网友:
额的有数据,嘿嘿,可惜晚了3个周期

网友(2014-02-24):
Altera公司的Quartus参数化模块

网友(2016-08-18):
回复 网友A:

   simple dual port ram 请问一下你搞出来没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同时读写了?

网友:
我写的也是,输出数据一致为0

网友:
有没有把simple dual port ram 的初始化文件,网表文件放到仿真目录下?

网友(2016-10-09):
有没有用到simple dual port ram输出成功的例程啊,想比较一下,看看自己是否是程序写的方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