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DIVIDE的phasenoise问题

楼主(2014-01-18):
为了求得PLL总的jitter,需要仿真各个模块的噪声,我想请教一下用pss+pnoise仿真Divider的phasenoise,在用pnoise看结果的时候是看output noise还是phasenoise?这两个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
前者就是输出的电压噪声,后者是相位噪声,这里应该取后者,
因为,在pll model中divider输出的是相位,也就是这部分相位噪声会转化成输出端的相位噪声。
ps:你仿真完全部噪声之后,准备怎么获得整体的j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