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软核学习笔记04(从10天实现处理器—OpenMIPS开发笔记找思路)——2014_1_19

楼主(2014-01-19):
按照笔记03计划,04应该从上而下或从形而上学习MC8051软核,但是这里却是OpenMips。
其实从笔记02到03,也不是很连贯的,原因就在于学习的思路很难保证是线性的。

这次选择OpenMips(http://bbs.eetop.cn/thread-426187-1-1.html)来学习,有几个原因:
1、自己一开始就打算学习OpenMIPS,不过能力不足。经过了半个月相关学习,增强了些基础;
2、直接省略了里面的汇编和Ubuntu的内容,直接使用生成好的rom文件,这样可以避免Linux系统;
3、一直没找到8051最小系统软核(类似《编码》一书那样的系统),因为这样的系统好理解;而OpenMIPS是从这样的一个小系统起步的;
4、OpenMIPS第一天第二天内容是我的关注点,暂时不关心更多的命令和更复杂的功能,而是要在OpenMIPS最小系统上再细分,即从上向下学习低层。

*********************************************************

首先,找到OpenMIPS_VHDL_study_v1.0\10_Days_make_OpenMIPS\Day2 目录,在该目录下建新目录modelim,然后把inst_rom.data 文件复制到该目录下。然后打开modelsim,新项目选择新建的modelsim目录。

然后按照教程作就可以了。

在理解当中,最困扰我的是那五个寄存器,我根据上下文和标示暂时区分了一下寄存器。

下一步就是理解上面的模块是怎样组织的?还有为什么?

楼主:
************************
先分析imem文件,同时学习VHDL语言。
另外DMEM文件暂时可以被去掉(减少工作量),同时各文件的相应内容会被去除。

************************

imem文件各部分

各部分的说明(VHDL学习)

*************************

实体部分:
entity imem is
  port (
    rst   : in  std_logic;
      addr  : in  word;
      data  : out word
  );
end;

**********************************

结构体说明部分:
architecture rtl of imem is

  --此处的IMEMSIZEINWORD是在stdlib.vhd中定义的imem的大小(单位是word)
    TYPE mem is ARRAY (IMEMSIZEINWORD downto 0) of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mem0: mem;

    --使用inst_rom.data文件初始化imem
    file f1:text is in "inst_rom.data";

这里需要理解的知识点有,

这里用到了数组
TYPE mem is ARRAY (IMEMSIZEINWORD downto 0) of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其中,
STD_LOGIC_VECTOR类型定义如下:
    TYPE  STD_LOGIC_VECTOR IS  ARRAY (NATURAL
                            RANGE <>)  OF  STD_LOGIC;

还用到了文件

**********************************************

结构体逻辑说明部分;

*********************************

    [进程名:]   PROCESS  (敏感信号表)
                        进程说明语句

        process(rst, addr)
                variable li : line;
                variable k,i : integer;
                variable j : character;
                variable good : boolean;
                variable temp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variable temp1: integer range 0 to IMEMSIZEINWORD;

涉及到变量

变量是一个局部量 ,它只用于进程和子程序。变量必须在进程或子程序的说明区域中加以说明。

变量赋值是直接的、非预设的 ,它在某一时刻仅包含一个值。变量的赋值立即生效,不存在延时行为。

变量常用在实现某种运算的赋值语句中。变量赋值和初始化赋值符号用“:=”表示。

变量不能用于硬件连线和存储元件。

**************************************************

PROCESS内部各语句之间是顺序关系 。在系统仿真时, PROCESS语句是按书写顺序一条一条向下执行的。而不象BLOCK中的语句可以并行执行。

  若构造体中有多个进程存在,各进程之间的关系是并行关系 ;进程之间的通信则一边通过接口由信号传递,一边并行地同步执行。
                  if(rst='1') then
                    --如果复位信号有效,那么读取inst_rom.data文件初始化imem

                          k := 0;
                          while not endfile(f1) loop
                                 readline(f1,li);
                                 i := 0;

                                 while i<8 loop
                                         read(li,j,good);
                                         if(good) then
                                                temp(31-i*4 downto 28-i*4) := conv_character_to_std_logic_vector(j);
                                         end if;
                                         i := i+1;
                                 end loop;

                                 mem0(k) <= temp;
                                 k := k+1;
                          end loop;
                          data <= (others=>'0');
                        else

                           --复位信号无效的时候就是正常读取,依据地址给出指令
                           --注意的是地址的最低两位不用

               temp1 := conv_integer(addr(IMEMBIT+2 downto 2));

                     data <= mem0(temp1);
                  end if;

内容比较多,首先区分信号和变量

以及转换函数,

虽然没有去看LOOP循环,但是基本能理解。
这样下来,imem功能很容易理解,就是上面的注释:
1、如果复位信号有效,那么读取inst_rom.data文件初始化imem;
2、复位信号无效的时候就是正常读取,依据地址给出指令。

***************************************************************

第一个文件imem.vhd 先这样完成第一遍理解。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解释的这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开发笔记给了我很多思路,很适合入门,对帮助学习MC8051作用也很大。

楼主:
**********************************
从OpenMIPS再到MC8051的局部结构,

OpenMIPS ---> MC8051

imem文件的启发
**********************************

先回顾一下MC8051的一个局部结构,

现在有一个想法,OpenMIPS的几个文件是否也可以使用这个结构表示?答案是可以。

下面几个文件也对应(control_mem和control_fsm 是最复杂的,只是感觉应该对应)

那么OpenMIPS的结构就可以

因为OpenMIPS内容比较少,好学习;通过OpenMIPS和MC8051 在结构上的类似,来辅助对MC8051的学习,初步打算:
1、裁减MC8051代码,只运行一个命令;
2、先OpenMIPS学习,然后同结构MC8051的学习(即交叉学习)。

楼主:
通过代码理解OpenMIPS的层次关系,

要理解上面的层次关系,必须看代码,代码中有compent 命令,是理解的关键,

而有compent 后,同时需要理解端口映射

***************************************************

在 OpenMIPS_min_sopc_tb.vhd 文件中,该文件为仿真驱动文件,

component OpenMIPS_min_sopc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即调用了OpenMIPS_min_sopc 模块。

*************************************************

在 OpenMIPS_min_sopc.vhd 文件中,

有模块
entity OpenMIPS_min_sopc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
end;
该模块被tb文件调用。

同时还有,
  component OpenMIP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imem_addr : out word;
    imem_data : in  word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imem port (
    rst   : in  std_logic;
          addr  : in  word;
          data  : out word
        );
        end component;

即调用了两个模块 OpenMIPS 模块和 imem 模块。

****************************************

imem模块之前已经理解了一遍,它是初始化ROM用到,没有再调用其它模块。

在 OpenMIPS.vhd 文件中,

entity OpenMIPS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imem_addr : out word;
    imem_data : in  word

  );
end;
定义了OpenMIPS 模块,并被 OpenMIPS_min_sopc 调用。

然后还有,
        component iu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imem_addr : out word;
     imem_data : in  word;

                 rf_o   : out iregfile_in_type;
                 rf_i   : in  iregfile_out_type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regfile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w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wdata  : in  word;
                 we     : in  std_logic;
                 raddr1 :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re1    : in  std_logic;
                 rdata1 : out word;
                 raddr2 :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re2    : in  std_logic;
                 rdata2 : out word
          );
        end component;

即调用了 iu  和 regfile模块。

*******************************
至此OpenMIPS的层次架构就如图所示,基本和MC8051一致。
既然可以利用OpenMIPS 来辅助 MC8051 的学习,那么 imem 文件已经学过了,
就可以对应地学习 mc8051_rom 了。

楼主:
*********************************
对MC8051中的 ROM模型的学习

*********************************

在MC8051的user guide文件中,讲到文件名命名规则如下,正好配合mc8051_rom 一起理解。

根据上面的命名规则,mc8051_rom模块对应三个文件,分别是:
1、mc8051_rom_.vhd;
2、mc8051_rom_sim.vhd;
3、mc8051_rom_sim_cfg.vhd

这里有点例外,rtl 被替换为 sim,因为这个rom 模块主要是为了仿真使用的。

******************
--mc8051_rom_.vhd
--Description: The mc8051 ROM model.
******************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textio.all;
library STD;
use STD.textio.all;

------------------------ ENTITY DECLARATION -------------------------
entity mc8051_rom is

  generic (c_init_file : string := "mc8051_rom.dua");

  port (clk        : in  std_logic;                            -- clock signal
        reset      : in  std_logic;                            -- reset signal
        rom_data_o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data output
        rom_adr_i  :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adresses

end mc8051_rom;
-------------------------------------------------------------------------------
*************************************************

上面的实体定义,多了一个generic 命令,需要理解一下,

再继续看
********************
--mc8051_rom_sim.vhd;
--Description: The mc8051 ROM model.
**********************
-------------------------------------------------------------------------------
architecture sim of mc8051_rom is

   type   rom_type is array (65535 downto 0) of bit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s_init : boolean := false;

begin

------------------------------------------------------------------------------
-- rom_read
------------------------------------------------------------------------------

  p_read : process (clk, reset, rom_adr_i)
      variable v_loop : integer;
      variable v_line : line;
      variable v_rom_data : rom_type;
      file f_initfile : text is in c_init_file;

  begin

    if (not s_init) then
      v_loop := 0;

      while ((not endfile(f_initfile) and (v_loop < 65535))) loop
        readline(f_initfile,v_line);
        read(v_line,v_rom_data(v_loop));
        v_loop := v_loop + 1;
      end loop;

      s_init <= true;
    end if;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 rising clock edge
      rom_data_o <= to_stdlogicvector(v_rom_data(conv_integer(unsigned(rom_adr_i))));
    end if;

  end process p_read;

end sim;
---------------------------------------------------------------------------------------------
***********************************************************
感觉和imem有些类似,
这里看一下loop语句,比较简单

而clk'event 的理解需要一点资料

这样clk'event 也可以理解了。

最长的一句
    rom_data_o <= to_stdlogicvector(v_rom_data(conv_integer(unsigned(rom_adr_i))));
字面上就可以理解,
把地址中的数据赋给data,复杂之处只是数据类型变来变去。
**********************************************

再继续看,
*************************
--mc8051_rom_sim_cfg.vhd
--Description: The mc8051 ROM model
****************************
-------------------------------------------------------------------------------
configuration mc8051_rom_sim_cfg of mc8051_rom is
  for sim
  end for;
end mc8051_rom_sim_cfg;
--------------------------------------------------------------------------
**********************************************
需要理解configuration

*************************************************************

这样MC8051  的 ROM模型就完成了第一遍理解,这也是最简单的一个模型。
该模型不需要裁减。

网友:
,多谢楼主的文章,很好

楼主:
OpenMIPS最难的两个文件是iu.vhd 和 regfile.vhd ,如果能理解了这两个文件,大概就解决了90%的难度。

不过,再理解这两个文件之前,先看一个文件stdlib.vhd 。根据名称看,是标准库的意思,确实,这里有大量的定义,类似c语言的宏定义。

打开文件
****************************
-- Package:         stdlib
-- File:        stdlib.vhd
-- Author:        Lei Silei
-- Description:        OpenMIPS library(type,funciton,etc)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package stdlib is

*****************************************

需要理解什么是package

然后继续看代码,

***************************************
constant IMEMSIZEINWORD : integer := 1023;
。。。。
constant EXE_ORI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001101";
。。。。

subtype word is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通过constant 定义了很多常量;

word是一个子类型,(我还以为是默认的关键字)

subtype word is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然后继续阅读代码,

*************************************
  --iu与Regfile之间的接口信号,相对Regfile而言是输入
        type iregfile_in_type is record
          raddr1        :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 read address 1
          raddr2        :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 read address 2
          waddr        :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 write address
          wdata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write data
          ren1   : std_logic;                         -- read 1 enable
          ren2   : std_logic;                         -- read 2 enable
          wren   : std_logic;                         -- write enable
        end record;
*******************************************

又要学习什么是record了?

接口信号表示如下,

继续读代码,
*************************************
  --iu与Regfile之间的接口信号,相对Regfile而言是输出
        type iregfile_out_type is record
          data1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read data 1
          data2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read data 2
        end record;
*************************************
上述接口信号在上图已表达出,继续

*************************************
  subtype pctype is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2);

  --只有32个寄存器,所以寄存器地址只有5位
  subtype rfatype is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
又是两个subtype
定义,pctype字面意思好理解,rfatype 字面意思不好理解。regfile a type ?a是什么?

暂时继续,
***************************************
  --取指阶段的寄存器
  type fetch_reg_type is record
    pc     : pctype;  --要读取的指令地址
  end record;
*************************************

记住fetch_reg_type,记号F

继续,
****************************************
  --译码阶段的寄存器
  type decode_reg_type is record
    pc     : pctype;  --处于译码阶段的指令地址
    inst   : word;    --处于译码阶段的指令
  end record;
****************************************

记住decode_reg_type,记号D

继续,
**************************************
  --执行阶段的寄存器
  type execute_reg_type is record
    rd    : rfatype;         --要写入的目的寄存器
    wreg  : std_logic;       --是否要写入目的寄存器
    rfe1       : std_logic;  --是否要读取源寄存器1
    rfe2       : std_logic;  --是否要读取源寄存器2
    rfa1       : rfatype;    --要读取的源寄存器1的地址
    rfa2       : rfatype;    --要读取的源寄存器2的地址
    reg1       : word;       --读取到的源寄存器1的值
    reg2       : word;       --读取到的源寄存器2的值
    imm        : word;       --指令需要的立即数的值
    cnt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是否是多周期指令
    aluop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ALU的操作类型
    alusel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ALU的运算结果选择信号
          inst_valid : std_logic;  --指令是否有效
  end record;

****************************************

内容好多,怎么记?rfe rfa 字面上无法理解,需要看注释。

先继续,
************************************
  --访存阶段的寄存器
  type memory_reg_type is record
    waddr : rfatype;         --要写入的目的寄存器
    wreg  : std_logic;       --是否要写入目的寄存器
    result : word;           --要写入目的寄存器的值
  end record;
***********************************

寄存器M;

继续,
*****************************************
  --回写阶段的寄存器
  type write_reg_type is record
    result : word;           --要写入目的寄存器的值
    waddr  : rfatype;        --要写入目的寄存器
    wreg   : std_logic;      --是否要写入目的寄存器
  end record;
************************************

寄存器 W。
然后是寄存器缩写
*******************
  type registers is record
    f  : fetch_reg_type;
    d  : decode_reg_type;
    e  : execute_reg_type;
    m  : memory_reg_type;
    w  : write_reg_type;
  end record;
***********************

这样五个寄存器的定义就结束了,最重要的是注释,例如r.e.rfe1 字面上很难理解,需要看这里的注释。

然后,就是函数定义,
******************************
  function conv_character_to_std_logic_vector(c : charact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end;  --表示包头结束
********************************

定义了字符转向量的函数,然后包头结束,
下面继续包体,包体 则用来存放说明中的函数和子程序
*******************************
package body stdlib is

        function conv_character_to_std_logic_vector(c : character) return std_logic_vector is
        begin
          case c is
                        when '0' => return "0000";
                        when '1' => return "0001";
                        when '2' => return "0010";
                        when '3' => return "0011";
                        when '4' => return "0100";
                        when '5' => return "0101";
                        when '6' => return "0110";
                        when '7' => return "0111";
                        when '8' => return "1000";
                        when '9' => return "1001";
                        when 'A' | 'a' => return "1010";
                        when 'B' | 'b' => return "1011";
                        when 'C' | 'c' => return "1100";
                        when 'D' | 'd' => return "1101";
                        when 'E' | 'e' => return "1110";
                        when 'F' | 'f' => return "1111";
                        when others => return "0000";
           end case;
   end;

end;
**********************************************

这样,函数的功能一目了然。
在使用时,注意以下就可以了

楼主:
MC8051 和 stdlib.vhd 文件对应的是

mc8051_p.vhd。因为要裁减MC8051,只执行一两个命令就可以了,该文件需要大量裁减。

先初步裁减一下
首先,
***************************************************************
--Description: Collection of constants, types, and components.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package mc8051_p is

*********************************************************

熟悉的开场,

继续,
删除
  -----------------------------------------------------------------------------
  -- Set data width of mc8051_alu (no other than 8 supported at the moment!)
  -- Default: 8
  constant C_DWIDTH : integer := 8;
  -----------------------------------------------------------------------------
类似这样的语句,目前不需要alu,命令只有ori 或者 move d #data。所以乘法等都不需要。

***************************************
--暂时只保留
constant MOV_D_DAT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1110101";
constant ORL_D_DATA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 "01000011";
*******************************************

到时再根据难度,选择简单易懂的指令,
先留意一下,等到fsm mem时再理解。

继续,
**************************
  type t_state is (STARTUP,
                   FETCH,
                   EXEC1,
                   EXEC2,
                   EXEC3);
*************************

不需要裁减,
继续,
这一个指令集合需要裁减,只用1、2个。
************************
type t_instr_category is (IC_MOV_D_DATA, IC_ORL_D_DATA);
**************************************************

然后,很多模块,大多数不会用到,只保留
************************************
component control_fsm
port ( state_i     : in t_state;    -- actual state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control_mem
    port (pc_o           :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

模块的输入和输出好多,因为只运行一个指令,肯定有很多用不到,可以大量裁减。只是从字面上无法辨认出哪些输入和输出不会用到,还需要结合fsm和 mem具体内容来裁减。
这里是裁减的重点。

同样,还有
****************************
  component mc8051_control
    port (pc_o           :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mc8051_core
    port (clk         : in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mc8051_top
    port (clk         : in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

上面三个模块的裁减同样依赖于fsm和mem的裁减结果。

最后,ROM模块
********************************
  -----------------------------------------------------------------------------
  -- START: Component declarations for simulation models
  -----------------------------------------------------------------------------
  component mc8051_rom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eset      : in  std_logic;
          rom_data_o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om_adr_i  :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end component;
  -----------------------------------------------------------------------------
  -- END: Component declarations for simulation models
  -----------------------------------------------------------------------------
end mc8051_p;
****************************************

该文件还剩下component无法裁减,需要确定fsm和mem模块的输入输出后,才可以进行裁减。

楼主:
用上面的方法,在iu.vhd 的学习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原因有很多,最困扰的是comb (组合逻辑)process 内部的顺序,

在iu.vhd文件 comb process中,是 回写,访存,执行,译码,取值的顺序。并不是先取值,然后译码。。。顺序。

*********************************
因为process内部是顺序执行的,但是具有并发特性,
http://www.dzsc.com/dzbbs/20061201/200765203625890572.html

要分清楚执行赋值和完成赋值之间的区别
VHDL中PROCESS中的语句是顺序语句,但它们具有并行运行的特征.这是因为,信号量的赋值是在遇到end PROCESS这条语句的时候完成的,也就是说,在PROCESS中,只执行赋值,而真正的完成赋值(更新信号量的值)是在一个系统延时后才完成的,这个和变量不一样,变量是立即完成赋值的.

对信号来说,执行赋值是一个过程,它具有顺序的特征,而完成赋值是一个结果,它的发生才真正具有硬件描述语言最本质的并行的特征.也看下面的例子:

PROCESS(clk)

x <= a;  --信号,执行赋值
y <= b;  --信号,执行赋值
z := c;  --变量,执行并完成赋值

end PROCESS    --系统延时后,此句执行,此时x,y的值才被更新

尽管变量z最后才被赋值,但是他的值更新的时间要比x,y早一个系统延时。
*********************************************************************

上面的帮助很有用,但是不足以解释倒序。

这种倒序在常用用到地方是制造行业的JIT拉动生成模式,

这样更加糊涂了。

又补充看了些计算机组成原理方面的课件,
感觉,这不像是玩《暗黑地狱火》,要一级一级地升,大BOSS在后面才会出现。有点像《刀剑神域》本计划打到100层,结果75层就发现了老大(剧透),或者《迷失》第二季就抓到了敌人老大(结果放走了,事实证明伊拉克人审问能力不足)。
结论,iu.vhd 是需要重点以及仔细学习的,尤其是补充了一下相关资料后更加确认。

*****************************************************************************

难点集中到了流水线,流水线概念好理解(好多课件都使用洗衣机,好像一个模子学出来的)。

楼主:
要理解流水线,
先要理解一下数据通路,

上面的六个部件解释如下,

数据通路与OpenMIPS有差别,可以用来借鉴。
下一步理解regfile,即寄存器堆。

楼主:
********************************
理解 regfile

*********************************
------------------------------------------------------------------------------
-- Entity:  regfile
-- File:    regfile.vhd
-- Author:  Lei Silei
-- Description: register file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library std;
use WORK.stdlib.all;
use WORK.all;
-----------------------------------------------------------------------------
************************************************
上面都是说明引用了哪些库和包

继续,
**********************************************
entity regfile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waddr  :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w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we     : in  std_logic;
    raddr1 :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re1    : in  std_logic;
    rdata1 :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raddr2 : in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re2    : in  std_logic;
    rdata2 : out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
end;
**************************************

定义了实体,
不如看图方便,

可以借鉴课件资料,虽然有差别

上图可以帮助理解以下的内容,
***************************************
architecture rtl of regfile is
  type mem is array(0 to 31) of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regarr : mem;
***************************************

结构体,定义信号 regarr
继续,
****************************************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rst /= '1') then
              if (we = '1') and (waddr /= "00000") then
                --如果是写操作,且目的地址不是r0
                      regarr(conv_integer(waddr)) <= wdata;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看了 we表示 write enable,waddr 表示 write address,wdata 表示 write data。
就是写数据,

继续,
*********************************************
  --根据raddr1的值,给出读操作的寄存器1的值
  rdata1 <= (others => '0') when raddr1 = "00000" else
            wdata           when raddr1 = waddr and re1 = '1' and we = '1' else
            regarr(conv_integer(raddr1)) when re1 = '1' else
            (others => '0');

  --根据raddr2的值,给出读操作的寄存器2的值
  rdata2 <= (others => '0') when raddr2 = "00000" else
            wdata           when raddr2 = waddr and re2 = '1' and we = '1' else
            regarr(conv_integer(raddr2)) when re2 = '1' else
            (others => '0');

end;
**************************************************

实现的功能就是两个注释,
  --根据raddr1的值,给出读操作的寄存器1的值
--根据raddr2的值,给出读操作的寄存器2的值

从VHDL角度,有两个知识点,

others => '0' 用于对数组中的各个元素赋值‘0’;

另外一个就是条件信号代入语句,

******************************************
这样,regfile 就完成了第一遍理解。

楼主:
****************************
对 iu.vhd 的理解

***************************
首先看《成长日记》里是怎么解释的,

*****************************************
--流水线在整数单元iu 中定义,对应iu.vhd 文件
entity iu is
port ( ...... );
end;

architecture rtl of iu is
--定义两个信号r、rin
signal r, rin : registers;

begin
-----------------------------------------------------------------------
---------------------------- 组合逻辑过程 comb -------------------
-----------------------------------------------------------------------
comb : process( r, rst, ......)

variable v : registers;

begin
v := r;

-----------------------------------------------------------------------
-- WRITE BACK STAGE 回写阶段
-----------------------------------------------------------------------
--依据此时回写阶段寄存器的值,设置Regfile 模块的写信号
--也就是依据r.w 的值,设置Regfile 模块的写信号,Regfile 是32 个整数寄存器

-----------------------------------------------------------------------
-- MEMORY STAGE 访存阶段
-----------------------------------------------------------------------
--依据此时访存阶段寄存器的值,设置对dmem 模块的读写信号
--也就是依据r.m 的值,设置dmem 模块的读写信号,dmem 是数据存储器
--设置下一时钟周期回写阶段寄存器的值,也就是v.w 的值

-----------------------------------------------------------------------
-- EXECUTE STAGE 执行阶段
-----------------------------------------------------------------------
--依据此时执行阶段寄存器的值,进行指定运算
--也就是依据r.e 的值,进行指定运算
--设置下一时钟周期访存阶段寄存器的值,也就是v.m 的值

-----------------------------------------------------------------------
-- DECODE STAGE 译码阶段
-----------------------------------------------------------------------
--依据此时译码阶段寄存器的值,进行指令译码
--也就是依据r.d 的值,进行指令译码
--设置下一时钟周期执行阶段寄存器的值,也就是v.e 的值

-----------------------------------------------------------------------
-- FETCH STAGE 取指阶段
-----------------------------------------------------------------------
--依据此时取指阶段寄存器的值,访问imem 模块,读取指令
--也就是依据r.f 的值,访问imem 模块,读取指令,imem 模块是指令存储器
--设置下一个时钟周期译码阶段寄存器的值,也就是v.d 的值
--设置下一个时钟周期取指阶段寄存器的值,也就是v.f 的值

-----------------------------------------------------------------------
-- OUTPUTS
-----------------------------------------------------------------------
rin <= v;
end process;

-----------------------------------------------------------------------
---------------------------- 时序逻辑过程 reg --------------------
-----------------------------------------------------------------------
reg : process (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rst = '1') then
......
else
r <= rin; --流水线前进一步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

先把上面思路整理一下,然后一个一个分析。

先说个引子,最近汉堡很火热,除了升级为堡青天之外,还有什么什么之歌;前几天哈佛和斯坦福的职工大会都是吃汉堡。有些有想法的人就开始思考了,认为当代人还需要启蒙教育,我非常认同,

饮食多元化对身体有好处。

上面的引子和流水线有啥关系,这是因为使用流水线技术可以更好地为职工服务,而不是单一地吃汉堡。
比如,职工的后代又可爱又聪明,那么饮食多元化对长身体很必要,利用流水线技术,

上面的图片有两点说明,
1、f d e m w 分别代表 相应的寄存器,中间的食品在他们之中传递,最后喂给可爱的小职工;
2、r 表示当前时刻,因为饭是一口一口吃的,所以一个时刻只能吃一样。

既然有当前时刻,自然有下一时刻,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热狗被吃了,食品都向前移动了一位,菜谱上加了披萨。
从中也可以看出对应关系
v.w = r.m
v.m = r.e
v.d = r.f

*******************************************

其实,从图中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要倒序,因为 w 如果不把热狗喂给小职工, m给他传递三明治时,w只能把热狗丢了,才能接到三明治,同理对其它人。
下一步就是逐个分析代码验证上面的假设。

楼主:
****************************************
写回阶段的理解

****************************************

楼主:
*********************************
访存阶段的理解

*********************************

省略了DMEM,内容比较简单

楼主:
**********************************
执行阶段的理解

************************************

设计到两个函数调用,怎样实现放在后面理解。
    --操作数选择,是立即数还是寄存器的值
    opdata_select(r, v, ex_opdata1, ex_opdata2);

    --因为ORI是逻辑操作指令,所以此处只是调用过程logic_op进行逻辑OR运算
    --结果存储在ex_logic_res中
    logic_op(r, ex_opdata1, ex_opdata2, ex_logic_res);

楼主:
******************************
译码阶段的理解

******************************

同样,
--调用过程inst_decode
          inst_decode(r.d.inst, v.e.wreg, v.e.rd, v.e.aluop, v.e.alusel,
                      v.e.rfe1, v.e.rfe2, v.e.rfa1, v.e.rfa2, v.e.imm, v.e.cnt, v.e.inst_valid);
的细节留在后面。

楼主:
************************************
取指阶段的理解

************************************

--依据此时取指阶段寄存器的值,访问imem 模块,读取指令

--也就是依据r.f 的值,访问imem 模块,读取指令,imem 模块是指令存储器

--设置下一个时钟周期译码阶段寄存器的值,也就是v.d 的值

--设置下一个时钟周期取指阶段寄存器的值,也就是v.f 的值

楼主:
*********************************
复习流水线的理解

*********************************

以流水线为职工服务为例,将抽象形象化;

把数据通路分段;

比较完整的MIPS通路

但是,现在刚开始重点是缩小版的OpenMIPS

下一步尝试利用计算机组成原理的语言再分别理解一下五个阶段。

1、你和他讲流水线,他和你讲吃饭; 2、你和他讲吃饭,他和你讲回写; 3、你和他讲回写,他和你讲热狗。。。。。

楼主:
*************************************
1、取指阶段的计算机组成原理理解

*************************************

*********************
哪个好呢?

楼主:
*************************************
2、译码阶段的计算机组成原理理解

*************************************

译码阶段的输入赋值和输出赋值是在不同周期执行的,

输出是立即执行,变量赋值;
输入是下一周期执行,信号赋值。

*****************************************

楼主:
*************************************
3、执行阶段的计算机组成原理理解

*************************************

ID/EX 和上一阶段不一致的原因是,两者都是局部的展示,不是完整的。

*********************************

楼主:
*************************************
4、访存阶段的计算机组成原理理解

*************************************

确实很简单

*************************************

楼主:
*************************************
5、回写阶段的计算机组成原理理解

*************************************

**********************************

楼主:
******************************
regfile 的接口 rf_o 和 rf_i

******************************

rf_o 和 rf_i 的定义在stdlib.vhd 文件中,
rf_o --iu与Regfile之间的接口信号,相对Regfile而言是输入

rf_i --iu与Regfile之间的接口信号,相对Regfile而言是输出

接口映射是在 OpenMIPS.vhd 文件中,

还不理解映射是如何实现的,下一步再理解。

楼主:
***********************************
端口映射的更正

***********************************
上面的示意图理解错了,

在OpenMIPS.vhd 文件中,
        component iu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st  : in  std_logic;
     imem_addr : out word;
     imem_data : in  word;

                 rf_o   : out iregfile_in_type;
                 rf_i   : in  iregfile_out_type
                 );

但是映射时,
iu0 : iu port map (clk, rst, imem_addr, imem_data, rf_i, rf_o);

iu映射时,rf_i 和 rf_o 颠倒顺序,这样实际情况如下图,

**********************************

再复习一下,

楼主:
*********************************************
完整的流水线

*********************************************

楼主:
按照iu.vhd 的顺序再执行一遍,

5个阶段并不是并发的。

楼主:
****************************************
inst_decode 过程
****************************************
首先理解一下什么是过程

然后,对inst_decode 理解

*************************************
                 case op is
                        when EXE_ORI  => rfe1 := '1'; wreg :='1'; rdo := inst(20 downto 16);
                                         aluop := EXE_OR_OP;  alusel := EXE_RES_LOGIC; inst_valid := '1';
                                         imm(15 downto 0) := inst(15 downto 0);
                        when others =>
                 end case;
**************************************

EXE_ORI 的定义在stdlib 中, 因为只处理ORI函数,所以 when others=> 什么都不做。

****************************************
logic_op 过程
****************************************
  procedure logic_op(r : registers; aluin1, aluin2: word;
    logicres : out word) is
          variable logicout : word;
        begin
            logicout := (others => '0');
                 case r.e.aluop is
                        when EXE_OR_OP  => logicout := aluin1 or aluin2;
                        when others => logicout := (others => '-');

                 end case;
                 logicres := logicout;
  end;

或 运算的实现。

****************************************
opdata_select 过程
****************************************
  procedure opdata_select(r,v: registers; opdata1 : out word; opdata2: out word) is
        begin
           if r.e.rfe1='0' then
             opdata1 := r.e.imm;                            --源操作数是立即数
     else
       opdata1 := r.e.reg1;
     end if;

     if r.e.rfe2='0' then
             opdata2 := r.e.imm;                            --源操作数是立即数
     else
       opdata2 := r.e.reg2;
     end if;
  end;

begin
*******************************

通过rfe1 rfe2 来控制
--操作数选择,是立即数还是寄存器的值
rfe1 rfe2的值是在 inst_decode 过程中被确定的。

楼主:
*********************************
时序进程

*********************************

iu中还有个时序进程,

********************************
  reg : process (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rst = '1') then
                        r.w.result <= (others => '0');
                        r.w.waddr  <= (others => '0');
                        r.w.wreg   <= '0';
      r.m.waddr <= (others => '0');
      r.m.wreg <= '0';
      r.m.result <= zero32;
                        r.e.rd <= (others => '0');
                        r.e.wreg <= '0';
                        r.e.rfe1 <= '0';
                        r.e.rfe2 <= '0';
                        r.e.rfa1 <= (others => '0');
                        r.e.rfa2 <= (others => '0');
                        r.e.imm <= zero32;
                        r.e.aluop <= (others => '0');
                        r.e.alusel <= (others => '0');
                        r.e.cnt <= (others => '0');
                        r.e.inst_valid <= '1';
                        r.e.reg1 <= zero32;
                        r.e.reg2 <= zero32;
                        r.d.pc <= (others => '0');
                        r.d.inst <= zero32;
                        r.f.pc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lse
                   r <= rin;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

比较好理解,就是赋值,大部分是0。

通过rin 这个信号变量,和comb 进程通信。

楼主:
****************************************
自顶向下的结构再复习

****************************************
尝试裁减MC8051的FSM和MEM 文件, 还是有些复杂的,和上层模块还有关联。因此还是把OpenMIPS的结构理清楚后,再裁减MC8051。

译码阶段的 iu 和 regfile

rf_o 和 rf_i 还是容易搞混的,原因在于portmap 中起的名字是对调的,感觉不太好。

回写阶段

上层结构

细化

楼主:
***********************************
对MC8051的初步裁减

***********************************
原本是打算非常精简,包含裁减信号和不用的功能(比如定时,通讯等),但这些功能涉及到很多变量,需要改protmap 和 component,这样反而本末倒置,把精力放在体力上,而不是内容学习上。

只裁减process内部的内容,process外的一概不看不理,感觉还是比较容易的,重点也能突出。

就以上节练习为例
******************************************************
mov 20h,#10h ;将10H 送入空间地址20H 处
mov a,#33h ;将地址20H 的值送入寄存器a
end
*****************************************************
内部大概是怎样的,

然后一步一步删减 control_fsm_rtl.vhd里面process中内容,再利用上节的方法 do mc8051_compile.do 和 do mc8051_sim.do 验证是否删除的合适。
例如,删除效果如下
***********************************************************
p_state: process (state,s_help,s_ti,s_ri,s_ie0,s_ie1,s_tf0,s_tf1,
                   s_bit_data,aludata_i,s_instr_category,s_inthigh,
                   s_intlow,acc,psw,s_intpre,s_intpre2,ie,ip,intblock_i)
  begin
    s_data_mux    <= "0000";            -- default values
    s_adr_mux     <= "0000";
    s_bdata_mux   <= "0000";
    alu_cmd_o     <= OFF;
    s_regs_wr_en  <= "000";
    s_help_en     <= "0000";
    s_help16_en   <= "00";
    s_helpb_en    <= '0';
    s_pc_inc_en   <= "0000";
    s_inthigh_en  <= '0';
    s_intlow_en   <= '0';
    s_intpre2_en  <= '0';
    s_inthigh_d   <= '0';
    s_intlow_d    <= '0';
    s_intpre2_d   <= '0';
    s_adrx_mux    <= "00";
    s_wrx_mux     <= '0';
    s_nextstate   <= FETCH;
    s_ext0isr_d   <= '0';
    s_ext1isr_d   <= '0';
    s_ext0isrh_d  <= '0';
    s_ext1isrh_d  <= '0';
    s_ext0isr_en  <= '0';
    s_ext1isr_en  <= '0';
    s_ext0isrh_en <= '0';
    s_ext1isrh_en <= '0';

    if state=STARTUP then
      -- Power up wait cycle
      NULL;
    else
      -- begin of starting the interrupt procedure
                                                      -- saving the old adress

       -- end of starting interrupt procedure

        case s_instr_category is
          ---------------------------------------------------------------------
          when IC_MOV_A_D =>            -- MOV A, direct
            if state=FETCH then
              s_pc_inc_en <= "0001";    -- increment program-counter
              s_nextstate <= EXEC1;
            elsif state=EXEC1 then
              s_adr_mux <= "1000";      -- address = rom_data_i
              s_nextstate <= EXEC2;
            elsif state=EXEC2 then
              s_data_mux <= "0100";     -- data = s_reg_data
              s_regs_wr_en <= "010";    -- write ACC
              s_pc_inc_en <= "0001";    -- increment program-counter
              s_nextstate <= FETCH;
            end if;

          ---------------------------------------------------------------------

          when IC_MOV_D_DATA =>         -- MOV direct, #data
            if state=FETCH then
              s_pc_inc_en <= "0001";    -- increment program-counter
              s_nextstate <= EXEC1;
            elsif state=EXEC1 then
              s_help_en <= "0001";      -- save direct adress
              s_pc_inc_en <= "0001";    -- increment program-counter
              s_nextstate <= EXEC2;
            elsif state=EXEC2 then
              s_adr_mux <= "1010";      -- address = help
              s_data_mux <= "0101";     -- data = rom_data_i
              s_regs_wr_en <= "100";    -- write one byte
              s_pc_inc_en <= "0001";    -- increment program-counter
              s_nextstate <= FETCH;
            end if;

          ---------------------------------------------------------------------

          when IC_NOP =>              -- NOP
            s_pc_inc_en <= "0001";    -- increment program-counter
            s_nextstate <= FETCH;

          ---------------------------------------------------------------------

          when others =>
            s_nextstate <= FETCH;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_state;
**************************************************
其中,类似s_ext0isr_d  这样的信号都可以删除,这里保留的原因是:对函数之外的都不理。

同样,也可以对control_mem_rtl.vhd 采用同样方法裁减,
mem有好多过程,比较复杂,可以完全删除一些,另外一些可以局部删除。

通过上面不停地删除测试,执行过程逐渐清晰,(当然对我这样的初学者可以这样麻烦地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