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基于MDKA5D31-EK_T70开发板的QT示例-demo04:LM75A温度监测

楼主(2014-01-19):
硬件平台:MDKA5D31-EK_T70开发板
QT版本:4.8.5
简要说明:本示例主要演示QT下使用绘图设备绘制仪表盘并设置安全温度,采集底板LM75A的温度并显示,当温度超过安全温度时,报警灯报警。
关键词:仪表盘 温度监测 LM75A温度读取 ATMEL Cortex-A5 ATSAMA5D3x ATSAMA5D31 MDKA5D31 A5D3x A5D31 核心板 开发板 Linux QT 4.8.5 demo 演示 例子 TempWarn 温度监测 报警

楼主:
如图所示,仪表盘中的绿色区域指示监测温度的安全区域,可通过左下角的两个输入框设定监测温度的上限和下限,如果温度超过安全区域,则报警灯报警。
应用程序运行效果:
图1为初始化界面,默认安全温度为20-60;
点击“监测”按钮进行监测显示底板上LM75A的温度(如图2);
通过左下角的编辑框改变安全温度范围(程序中默认步进温度为5),此时LM75A显示的温度低于下限,报警灯报警(如图3);
点击“暂停”停止监测,仪表盘复位(如图4);
点击“监测”继续监测(如图5)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楼主:
应用程序目标文件: demo04_LM75A温度监测.rar (333.21 KB , 下载次数: 1 )

楼主:
  实验例程中运行程序采用的是U盘拷贝,root登录后DBGU加载调用的方式
1、将目标文件拷贝到U盘
2、开发板上电启动后输入root登录

3、插入U盘,输入df查看设备

4、进入U盘所在目录

此时可输入ls查看U盘下文件

楼主:
5、此时输入 ./TempDialcontrol -qws  即可运行程序(其中TempDialcontrol为目标文件文件名,若此时出现Qt配置错误,可手动. run-qt485.sh
完成QT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