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mg-deltaADC反馈电平~

楼主(2014-01-19):
单电源,sigma-delta调制器中,负反馈的电平论文中都是+-Vref,那我电路中用Vcc和gnd分别代表+vref和-vref可以吗?...小白求帮助,,谢谢!

网友:
可以,需要保证输入共模电平 vcc/2

网友:
你首先用simulink做系统级仿真,对所有电平进行归一化处理,如果没错,电源和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