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预放大锁存比较器出处就大神指点!!!!

楼主(2014-01-19):
请问下图的比较器出自那本书或者文献中?谢谢

comparator

comparator

网友:
OSU做SD常用这种结构

网友:
OSU=Oregon State University.
[1]  Kyehyung Lee. “High Efficiency Delta-Sigma Modulation Data Converters,” p79-86, 2008.
[2]  I. Mehr and D. Dalton, “A 500-MSample/s, 6-bit Nyquist-rate ADC for diskdrive read-channel applications,”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34, no 7, pp.912-920, July 1999.
[3]  I. Mehr and L. Singer, “A 55-mW, 10-bit, 40-Msample/s Nyquist-rate CMOS ADC,” IEEE J.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35, no 3, pp.318-325, Mar. 20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信息对我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详细!

楼主(2014-03-13):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列出的文献的第一篇就是,分享给大家!

图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