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格点问题

楼主(2014-01-19):
设计规则规定的格点例如为0.5,版图设计时设置为0.1,会有什么影响?对生产出来的芯片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工精度达不到呗。出来的芯片特性跟你仿真的结果肯定有出入。但是你还怪不着foundry。

网友:
通常是良率差點
或者被退件

网友:
这种情况下,真正制版时,制版图形与画的图形会有格点范围内的偏移。

网友:
回复 楼主:

    DRC检查报错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ath画的图形为什么没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path走45°线也会有offgrid的问题啊。不信拿尺子量量就知道。至于是否会DRC报错,这个似乎跟DRC设置有关吧。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