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电路分析

楼主(2014-01-19):
求教上图电路中间M3管的作用
输入差分时钟信号,中间M3管栅级接电源,如果当预防大看的话减小了增益,那为何不直接减小负载电阻呢?求帮忙

网友:
这个结果的作用是做level shifter吗?如果是,是不是为了限制电平?

网友:
感觉是为了限制输出摆幅,来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
My first feeling: clamping.

网友:
觉得应该与比较器工作速度,共模输出,摆幅,增益线性化有关系

网友:
提高输出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