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che PowerArtist 性能

楼主(2014-01-20):
有谁用过 Apache PowerArtist ?性能如何?

网友:
有tool就能去评估一下

楼主:
Apache 被一个跟EDA关系不大的公司收购了。独立EDA公司越来越少了

网友(2024-02-27):
我用过,目前芯片公司一般都是用pa,或者ptpx,优选PA,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功耗评估结果准确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