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给时钟IO加PAD的问题

楼主(2014-01-20):
大家好我DC综合前,在RTL中给IO PORT加PAD
综合后,做floorplan的时候,读入网表,保存设计的时候就出现错误

时钟PAD有电源和地。我例化的时候没有考虑,默认把VDD GND都初始化为0了
网表中没有电源端口,我在fp中才创建
PAD的mw库文件描述如下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VDD怎么能初始化为0能,应该为1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他综合后的网表里面是0只有时钟PAD有电源脚
这个问题是电源引脚的pin type,不知道可不可以不管

后面执行derive_pg_connection的时候也会出warning
我的IO PAD的电源地引脚有 VDD/GND VDDH/VSSH
标准单元为VDD/GND
时钟电源地为AVDDH/AGNDH AVDDL/AGNDL

运行的脚本为

VDDH VDDL这里显示的总是
connect 0 power and 0 ground ports

电源地这里总感觉好模糊啊

楼主:
create_cell 创建的VDD GND还有corner cell的电源
总是提示 Not binding the unconnected PG pin ...
有关绑定这里应该怎么做,guide包括lab还有网上怎么都找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