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sdf中的timing check 没效果,求指点

楼主(2014-01-20):
*Novas* End of traversing the scope(tb_chip)
               driver initialization ok!
Doing SDF annotation ...... Done
Test begin!
*******************************************************************
the testname is 00000003

*******************************************************************
theHH BTA_END is            163122300

"/project/StdCell_lib/ush130h32sc_2013q2_v3r3/Verilog/ush130h32sc.v", 4437: Timing violation in tb_chip.U_impro.U_ddr3_top.U_tx_phy.data_out_n_reg
    $setuphold( posedge CK &&& (flag == 1'b1):177498792, posedge D:177498700, limits: (100,50) );

"/project/StdCell_lib/ush130h32sc_2013q2_v3r3/Verilog/ush130h32sc.v", 4438: Timing violation in tb_chip.U_impro.U_ddr3_top.U_tx_phy.cmd_out_n_reg
    $setuphold( posedge CK &&& (flag == 1'b1):177498792, negedge D:177498700, limits: (100,50) );

"/project/StdCell_lib/ush130h32sc_2013q2_v3r3/Verilog/ush130h32sc.v", 4437: Timing violation in tb_chip.U_impro_chip.U_ddr3_top.U_tx_phy.div_en_cnt_reg_1_
    $setuphold( posedge CK &&& (flag == 1'b1):177498792, posedge D:177498700, limits: (100,50) );

以上是simulation 中的warning

----------------------------------------------------------------------------------------------------------------
  (CELL
    (CELLTYPE  "DFFRDL")
    (INSTANCE  U_tx__phy/data_out_n_reg)
      (DELAY
        (ABSOLUTE
        (IOPATH RB Q  () (0.997::0.997))
        (IOPATH RB QB  (0.884::0.884) ())
        (IOPATH (posedge CK) Q  (1.229::1.229) (0.848::0.848))
        (IOPATH (posedge CK) QB  (0.736::0.736) (1.123::1.123))
        )
      )
      (TIMINGCHECK
        (WIDTH (negedge RB) (::1.687))
        (WIDTH (posedge CK) (::0.375))
        (WIDTH (negedge CK) (::0.544))
        (SETUPHOLD (posedge D) (posedge CK) (::0.271) (::-0.232))
        (SETUPHOLD (negedge D) (posedge CK) (::0.208) (::-0.038))
        (RECREM (posedge RB) (posedge CK) (::0.315) (::-0.278))
      )
  )

这个是sdf 中对应的Timingcheck 部分。

我从simulation  的  warning (红色部分)中觉得sdf的timing check 没效果,好像有的是仿真库文件中的值 ,但是编译过程sdf 反标的log中没有看到error, 也显示了反标结束, sdf 反标的warning中没有关于上面几个寄存器的内容。 我第一次搭建后仿真环境,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反标过程中的warning,基本上是 negtive value cannot handle by the switch -negdelay

楼主:
(CELL
  (CELLTYPE "DFFRDL")
  (INSTANCE U_tx_lp_phy/data_out_n_reg)
  (DELAY
    (ABSOLUTE
    (IOPATH CK Q (1.153::1.153) (0.773::0.773))
    (IOPATH CK QB (0.674::0.674) (1.061::1.061))
    (IOPATH RB Q () (1.024::1.035))
    (IOPATH RB QB (0.924::0.935) ())
    )
  )
  (TIMINGCHECK
    (WIDTH (negedge CK) (0.559::0.559))
    (WIDTH (posedge CK) (0.342::0.342))
    (WIDTH (negedge RB) (1.875::1.935))
    (SETUP (posedge D) (posedge CK) (0.273::0.361))
    (SETUP (negedge D) (posedge CK) (0.260::0.296))
    (SETUP (posedge RB) (posedge CK) (0.391::0.401))
    (HOLD (posedge D) (posedge CK) (-0.272::-0.228))
    (HOLD (negedge D) (posedge CK) (-0.114::-0.084))
    (HOLD (posedge RB) (posedge CK) (-0.359::-0.351))
  )
)
这是我重新提的一个sdf ,问题依旧

网友(2014-02-28):
仿真中的timing violation,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由false path造成的,如果是,加入仿真的notiming check列表即可。sdf反标能不能标上可以看下特定寄存器的延时,对比sdf文件的timing信息。

网友:
if this path is actually crossing two clock domains, we should really care about this timing violation. you will probably miss this issue using no-timing check, right?

网友(2016-05-11):
“”反标过程中的warning,基本上是 negtive value cannot handle by the switch -negdelay  “”这种warning不需要关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