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V5 PCIE PHY模型的RTL仿真

楼主(2014-01-20):
我自己的PCIE控制器+Xilinx的PCIE PHY模型,连接好后,进行仿真。在GTXRESET(高有效)信号变为低后,PHYSTATUS信号隔了10ns就由高变为不定态。TXN、TXP在复位取消一段时间后,有100ns多为不定态,然后就一直为高。我用的仿真工具是VCS。
大虾们,指教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么有用过VCS,但是ISE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