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dence仿真两平行传输线?

楼主(2014-01-20):
大家好,请问如何在Cadence中仿真两条平行传输线?两平行传输线的仿真模型是怎样的?求图,求解!谢谢!

网友:
两平行线仿真主要用于电压的交流性质。
可以用电源IC作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怎样做的啊?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ic的I,V输出信号分别满足IV=1(W),1/V-I=0(单位分别是V,A,100CD/1CM2)。所以,从这个表达式来看,它是一个电压极大值与电流极小值的光转换关系。如果在应用设计中,需要运用到平行传输线,那末相关选择的仿真元件应当满足于一个发光二极管的硬件上的要求。但是在实际硬件中,不可能存在着如此标准设计的参数要求的发光二极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下,平行传输线相当于激光,即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设计要求,其本身属于理论上的另种质变材料构成。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实际上是有关于激光工作原理下的问题。
如果贵先生不是在设计激光,那末便用不着如此的设计,如果需要这样的设计,那末可以进一步地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台可是做激光原理研究的吗?我所需要的只是传输线的仿真模型,怎样抽出传输线的等效电路,你研究得很深,说得很深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任何满足于X^X=TW的WX,W^X均为两条平行传输线。
仿真中,其可以是X=2.6W/S,^X=2.6W/NS,相当于满足于条件的RTL的线外线接收感应管与微波管。
这个可以用来作远程载波电路,因为它在传传输过程中并不会消耗过多的能量。
所以,有关于信号的衰减问题的实质就是信号不能够平行传输或者说是回路中电流是逼近极限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问题不够理论级别,那还是多看看相关的理论书籍,在科学家未能够解决的问题中,其中就是工程师的实践中的异想天开。但是还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估计元件库里没有现成的元件罢了。如果你会编程的话,那试着作1NS的编程看看效果。不要将卫星给击毁了。
祝工作愉快。

网友:
直接用EM仿真工具!Google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很有道理,我会努力的!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试一下,谢谢哈。有问题再请教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