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Lib中的Tline,mtline和msline分别是什么模型?

楼主(2014-01-20):
大家好,请问,AnalogLib中的Tline,mtline和msline分别是什么模型?如何设计参数来进行仿真?希望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2014-08-12):
还有怎么看这些库里模型的参数呢?Q可以看到一些,但像端口阻抗这些是不是需要自己对模型进行仿真来看?还有为什么库里的tline只有symbol没有Schematic呢?那我没法看它内部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2015-12-28):
我还没弄明白 tline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2016-03-14):
回复 网友A:

   传输线吧

网友(2021-01-19):
有大佬能解释下么

网友(2023-04-26):
help文档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