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Pipeline ADC的电容值选取

楼主(2014-01-20):
最近在尝试Pipeline ADC的设计,但是有一点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那就是电容值的选取,我做的是一个12bit,60M的ADC,想知道SH以及第一级电路中我采样电容应该选取多大,选取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希望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电容数值作为参考,谢谢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noise(SNR)和matching(SFDR)两方面;
对一个12b pipeline,如果stg1是多比特,70dB左右SNR做个2pF足够了(layout注意matching,甚至可以不用calibration),如果是1.5比特,做个3.5pF也已经很保守了。
个人经验罢了,LZ可以斟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没有SH情况下吧,如果第一级是SH呢

网友:
    可以考虑SHA贡献近一半noise。不过以这个速度和精度,做个SHA真没啥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如果采样频率是160MHz,12bit,我还是考虑了增加SHA,我的SHA电容2PF,第一级2.5bit,MDAC1电容1.2PF,无calibration,只有digital correction,如果按你之前的分析,是不是小了很多,主要是电容大了,功耗上去很多,带宽也不好做,用的两级运放

网友:
回复  lonerinuestc

   嗯,如果采样频率是160MHz,12bit,我还是考虑了增加SHA,我的SHA电容2PF,第 ...
引用 网友B:

    以这个电容值,猜测SNR在65dB左右,看你自己能否接受了。其实160MSPS做SHA-Less也没问题,看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