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物理库和逻辑库不一致?怎么解决?

楼主(2014-01-20):
小弟最近想用特许.35做一圈pad,但是check_library后发现有错误:  运行create_cell core_vdd pvdi后有警告:

提示没有找到pvdi库,用逻辑库代替。请问有大神遇到与我类似的情况吗?如果需要改库请问该怎么改?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pad pin显然不是电源和地吧,物理库里定义错了,修改milkyway的pin typ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修改ground/power为signal吗?foundry给的io手册里说pv0x是接地的pad,pvdx是接电源的pad,这样改了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原来就是电源和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这几个pad都是power pad,现在好像用起来也没有啥问题,应该是可以忽略这些错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