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关于ICC如何处理 借时钟 的问题

楼主(2014-01-20):
比如一个系统有一个CLK,设计中绝大多数的寄存器都是用这个CLK驱动的。现在我希望设计中的某一些寄存器(如FF1)的CP端接一个CLK_delay,这个CLK_delay就是源时钟CLK去delay 一个比如 0.3ns这样子。请问在ICC中用哪些命令实现这个时钟树的综合呢。

我试过在CTS之前设置: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float_pin [get_pins FF1/CP] -float_pin_max_delay_rise -0.3 ,希望他能把到达该CP端的clock路径增加0.3的延时;

但是做cts之后发现 实际到达FF1的CP端的clock路径跟其他的FF的CP端的clock路径延时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分析该时序路径时算上了这个-0.3的增量。

各位大侠,求教!!

是不是因为我在综合时 create_generated_clock -source CLK -devide 1 -name CLK_delay ........?这样写有问题吗?
还是因为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命令放的位置不对,要放到place 之前还是place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