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库名字代表的意思,HD/HS,RVT/HVT

楼主(2014-01-20):
请问一般数字库中名字的意思,HD/HS,RVT/HVT分别代表什么??还有V0P1是表示电压0.1V么?怎么会有0.1V电压。。。求解释,谢谢各位!!!

网友:
RVT可能是 Regular Vth,代表正常阈值电压的cell群
HVT可能是 High Vth,较高阈值电压的Cell群

HD/HS不知道...请下面大神回答...
话说木有该工艺的文档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HD=high density
    HS=high speed

    请楼下的大神补充

网友:
上面说的都对,V0P1仅仅是version 0.1而已,不要想多了

网友(2019-05-23):
可以解答下数字库中的lookup table中的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吗?这个表中的数据感到很困惑